[技术问答] 关于NANO100系列芯片的SP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21-01-06):
NANO100系列芯片的SPI接口具有FIFO和PDMA 传输功能,问题如下:
1.当使用PDMA功能来向芯片外部的从机发送数据时,是否可以同时使用SPI接口的FIFO功能,也即PDMA是否可以将数据写入发送FIFO中?
2.假设SPI接口采用FIFO来向芯片外部从机发送数据,在该芯片的TRM技术参考手册中的SPI章节中关于其中断功能的有如下的表述语句:“当数据传输完成,或者 FIFO 达到阈值水平,每个 SPI 控制器可以产生独立的中断......”,请问其中的“当数据传输完成”是指当前发送的这个数据发送完成呢,还是指所有在FIFO中的数据被发送完成后才产生INTSTS中断信号呢?

网友A:
1,可以。
2,传送可以开Transmit FIFO interrupt,TX underflow interrupt,SPI unit transfer interrupt

网友B(2021-03-12):
NANO100SD3BN有货,欢迎选型!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是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