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驱动LCD显示屏

楼主(2021-01-06):
    本次测试驱动LCD19264显示屏,这块LCD显示屏共有5个控制引脚(电源及背光除外),其中复位引脚我采用了硬件RC电路,因此只需要4个引脚来驱动,在MCC中的配置如下:

    驱动程序是从其它项目移植过来的,只需要稍作修改就可以了,不过编译时却出错了:

    经过分析,也许是我的字库文件过大造成的,于是尝试先剔除了6*10点阵的ASCII码字库,只保留5*7点阵的字库,同时将汉字字库的子集删减到最少,再次测试,屏幕显示出了字符,但显示的速度很慢,于是只有减少写LCD时的延时,最后减少到只有一个指令周期(代码如下):
/*********************************************
* 函数名称:WriteData(uint8_t,data,uint8_t C)
* 函数功能:向LCD19264写入命令或显示数据)
* 入口参数:uint8_t date(一字节命令或显示数据)
*           uint8_t C(0=写入显示数据、1=写入命令)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dat;        //i用于循环写入8位数据,dat用于缓存数据
    //    LCD_DIN_SetDigitalOutput(); //设置数据端口模式
    CS_0();                     //使能片选
    if(C==1)                    //判断要写入的是指令还是数据
    {
        CD_1();                 //等于1 就是数据
    }
    else
    {
        CD_0();                 //等于0 就是指令
    }
    dat=data;                   //缓存数据
    for(i=0;i<8;i++)            //循环发送8位数据
    {
        if((dat&0x80)==0x80)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
            SDT_1();            //为1 拉高总线写入1
        }
        else
        {
            SDT_0();            //为0 拉低总线写入0
        }
        SCK_0();                //产生一个时钟
        //        Delay(1);
        NOP();
        SCK_1();                //时钟结束
        //        Delay(1);
        NOP();
        dat<<=1;                //左移一位 准备写入下一位
    }
    CS_1();                     //写入完毕,取消片选
}

     下面是测试过程的照片:

    这是测试项目的压缩包:

网友A:
原来文件过大还会直接报错的 我以为就是结果错误而已

网友B:
楼主写的很详细 不知道有没有做滚动字条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文件过大还会直接报错的 我以为就是结果错误而已

    从编译结果看,占用的存储器并不太多,因为我是添加了这些文件后就报错,剔除这些文件就编译通过,于是只有从减少文件长度入手测试,误打误撞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的很详细 不知道有没有做滚动字条的demo

没有做过滚动字条实验。这块核心板运行速度较慢,做滚动字条可能效果不好。

网友C:
这个开发板比较mini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