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的GPIO库跟STM32 还是不同的

楼主:
1. GPIO  端口复位函数
2. GPIO  复位AFIO函数
3. GPIO 初始化函数,这个用的比较爽
4.置位和复位引脚函数
5.写引脚和写端口函数
6.读引脚和读端口函数

楼主(2021-01-06):
函数名称 gpio_deinit
函数原型 void gpio_deinit(uint32_t gpio_periph);
功能描述 复位外设GPIOx
例如:
/* reset GPIOA */
gpio_deinit (GPIOA);

楼主:
函数名称 gpio_afio_deinit
函数原型 void gpio_afio_deinit(void);
功能描述 复位AFIO
例如:
/* reset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afio_deinit();

楼主:
函数原型 void gpio_init(uint32_t gpio_periph,uint32_t mode,uint32_t speed,uint32_t pin);
功能描述 GPIO参数初始化
例如:
/* config PA0 as analog input mode*/
gpio_init (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楼主:
函数名称 gpio_bit_set
函数原型 void gpio_bit_set(uint32_t gpio_periph,uint32_t pin);
功能描述 置位引脚值
例如:
/* set PA0*/
gpio_bit_set (GPIOA, GPIO_PIN_0);

楼主:
函数名称 gpio_bit_reset
函数原型 void gpio_bit_reset(uint32_t gpio_periph,uint32_t pin);
功能描述 复位引脚值
例如:
/* reset PA0*/
gpio_bit_set (GPIOA, GPIO_PIN_0);

楼主:
函数名称 gpio_bit_write
函数原型 void gpio_bit_write(uint32_t gpio_periph,uint32_t pin,bit_status bit_value);
功能描述 将特定的值写入引脚
例如:
/* write 1 to PA0*/
gpio_bit_write (GPIOA, GPIO_PIN_0, SET);

楼主:
函数名称 gpio_port_write
函数原型 void gpio_port_write (uint32_t gpio_periph, uint16_t data);
功能描述 将特定的值写入端口
例如:
/* write 1010 0101 to Port A */
gpio_port_write (GPIOA, 0xA5);

楼主:
函数名称 gpio_input_bit_get
函数原型 FlagStatus gpio_input_bit_get(uint32_t gpio_periph,uint32_t pin);
功能描述 获取引脚的输入值例如:
/* get status of PA0*/
FlagStatus bit_state;
bit_state = gpio_input_bit_get (GPIOA, GPIO_PIN_0);

楼主:
函数名称 gpio_input_port_get
函数原型 uint16_t gpio_input_port_get(uint32_t gpio_periph);
功能描述 获取端口的输入值
例如:
/* get input value of Port A */
uint16_t port_state;
port_state = gpio_input_bit_get (GPIOA);

网友A(2021-02-11):
引用 楼主:
函数名称 gpio_port_write
函数原型 void gpio_port_write (uint32_t gpio_periph, uint16_t data);
功能描 ...

函数原型的输入uint16_t data为16比特     例子却是0xA5,这表示是低八位为0xA5,高八位为 0吗?

网友B:
不能相信例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函数原型的输入uint16_t data为16比特     例子却是0xA5,这表示是低八位为0xA5,高八位为 0吗? ...

是的,函数里面还把这个强转成u32类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