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变形

楼主(2021-01-06):
我有一个4电极电导率电极,用1khz 2.5V的方波激励,其中串一个1k的电阻限流,先发现测得电极上的电压如图,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因为电导池可能有电容存在所以导致方波变形我用仿真软件仿真出类似的波形变化,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使得电极上的电压也是个方波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要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要减小.

我的方波是通过模拟开关芯片的一开一关来输出正负方波,那请问是不是我的模拟开关芯片的输出阻抗要小才行或者我的限流电阻要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波是通过模拟开关芯片的一开一关来输出正负方波,那请问是不是我的模拟开关芯片的输出阻抗要小才行 ...

看1419导通电阻2点几欧,内阻并不大.那个串联的1K换小点试.怕损坏电路就加一放大.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1419导通电阻2点几欧,内阻并不大.那个串联的1K换小点试.怕损坏电路就加一放大.
...

请问下坛主 您说的加一级放大可以保护电路,是加在哪啊这个放大电路

@tyw :我是看到一篇文章 根据那个弄得
tyw
加在1419输出与电极之间.弄勿懂为何选用1419,随便弄只555电路即可,省事又省银子,哈哈,掼派头吗

网友B:
加图腾柱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要减小.

坛主 我减小了我的限流电阻发现现在波形正和负不对称了(但正波平缓一些了)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tyw
变动一下并在电极两端的电阻阻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1419导通电阻2点几欧,内阻并不大.那个串联的1K换小点试.怕损坏电路就加一放大.
...

我现在在电极各两端加了470K的电阻 发现正方向的波已经很好了 但就是负波一直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电极各两端加了470K的电阻 发现正方向的波已经很好了 但就是负波一直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