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使用st-link调试遇到写保护 Flash Timeout 问题的解决思路

楼主(2021-01-06):
1 FLASH的写保护

如果对Flash设置了写保护,那就无法对Flash进行编程和擦除。在开发STM32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通常仿真器都支持对Flash进行解锁,像jlink,stlink等仿真器都支持这个功能。

2 错误提示

在使用MDK进行调试的时候,出现报错 Flash Timeout.Reset Target and try it again,具体如下图所示;

折腾了一番之后,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使用的仿真器是stlink,因此下载了stlink utility尝试解决问题;

3 stlink utility3.1 基本功能

stlink utility是ST官方提供的免费软件,支持STM32 ST-LINK的程序包括带有命令行界面(CLI)的图形用户界面(GUI)。
该工具还提供了较多的其他功能,具体如下;

  • 可以对STM32 内部存储器 (Flash,RAM,OTP和其他存储器),外部存储器进行编程;
  • 验证程序内容(校验和,在编程期间和之后进行校验,与文件进行比较等)
  • 还能实现 STM32编程自动化;
  • 另外还提供其他的功能;
3.2 解锁Flash

在stlink连接目标板的情况下,打开stlink utility,在菜单栏的Target下选择connect,因为这时候Flash已经被锁住了,所以同样地也看到相应的错误提示 Can not read memory Disable Read Out Protection and retry,具体如下图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A2MzIxNjU=,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OK,下面只需要接触写保护就行了,所以在菜单栏target里打开Option Bytes…选项,或者直接通过快捷键ctrl+B打开,请确保当前已经正确连接了stlink和目标板,否则会出现报错;

正确连接的情况下,打开Option Bytes…,发现在这里Read Out Protection选项是enable,这个表示无法通过swd读取STM32内部Flash的程序。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A2MzIxNjU=,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关键点:
将Read Out Protection选项设置位disable,点击Apply,这时候Flash已经成功解锁了。但是同时发现,内部Flash已经被擦除了,,这可能STM32的保护机制有关,防止程序被拷机,然后进行反编译**,这样也可以提高**的门槛。具体显示如下图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A2MzIxNjU=,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完成以上步骤之后,在菜单栏Target下选择Disconnect,或者通过快捷键ctrl+D断开和目标板的连接;重新进入MDK,就能正常对目标板进行调试,仿真,以及程序的烧写。

3.3 写保护

在菜单栏target里打开Option Bytes…选项,我们还看到下面有Flash sector protection选项;选择Select all之后,发现所有Page都已经写保护了,只要选择apply选项就可以对Flash进行写保护;具体如下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A2MzIxNjU=,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4 总结

对于Flash写保护的问题可以结合STM32参考手册进行相应的学习,其内部Flash提供相应的保护机制,本文只是结合ST官方工具stlink utility解决一下常见的这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A:
使用什么软件进行解锁呢

网友B:
可以用iar来解锁码

网友C:
哪个版本之上的支持这个功能呢

网友D:
可以自己进行加密吗

网友E:
绝对的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