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简易PID算法的快速扫盲(超详细+过程推导+C语言程序)

楼主(2021-01-06):
1 前言

控制系统通常根据有没有反馈会分为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在闭环系统的控制中,PID算法非常强大,其三个部分分别为;

  • P:比例环节;
  • I:积分环节;
  • D:微分环节;

PID算法可以自动对控制系统进行准确且迅速的校正,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

2 开环控制

首先来看开环控制系统,如下图所示,隆哥蒙着眼,需要走到虚线旗帜所表示的目标位置,由于缺少反馈(眼睛可以感知当前距离和位置,由于眼睛被蒙上没有反馈,所以这也是一个开环系统),最终隆哥会较大概率偏离预期的目标,可能会运行到途中实线旗帜所表示的位置。

开环系统的整体结构如下所示;

这里做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 Input:告诉隆哥目标距离的直线位置(10米);
  • Controller:隆哥大脑中计算出到达目标所需要走多少步;
  • Process:双腿作为执行机构,输出了相应的步数,但是最终仍然偏离了目标;

看来没有反馈的存在,很难准确到达目标位置。

3 闭环控制

所以为了准确到达目标位置,这里就需要引入反馈,具体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继续举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隆哥重获光明之后,基本可以看到目标位置了;

  • 第一步Input:告诉隆哥目标距离的直线位置(10米);
  • 第二步Controller:隆哥大脑中计算出到达目标所需要走多少步;
  • 第三步Process:双腿作为执行机构,输出了相应的步数,但是最终仍然偏离了目标;
  • 第四步Feedback:通过视觉获取到目前已经前进的距离,(比如前进了2米,那么还有8米的偏差);
  • 第五步err:根据偏差重新计算所需要的步数,然后重复上述四个步骤,最终隆哥达到最终的目标位置。
4 PID4.1 系统架构

虽然在反馈系统下,隆哥最终到达目标位置,但是现在又来了新的任务,就是又快又准地到达目标位置。所以这里隆哥开始采用PID Controller,只要适当调整P,I和D的参数,就可以到达目标位置,具体如下图所示;

隆哥为了最短时间内到达目标位置,进行了不断的尝试,分别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

  • 跑得太快,最终导致冲过了目标位置还得往回跑;
  • 跑得太慢,最终导致到达目标位置所用时间太长;

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找到了最佳的方式,其过程大概如下图所示;
这里依然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 第一步:得到与目标位置的距离偏差(比如最开始是10米,后面会逐渐变小);
  • 第二步:根据误差,预估需要多少速度,如何估算呢,看下面几步;

P比例则是给定一个速度的大致范围,满足下面这个公式;
K p ∗ e ( t ) K_p*e(t)Kp∗e(t)
因此比例作用相当于某一时刻的偏差(err)与比例系数K p K_pKp的乘积,具体如下所示;

绿色线为上述例子中从初始位置到目标位置的距离变化;
红色线为上述例子中从初始位置到目标位置的偏差变化,两者为互补的关系;

I积分则是误差在一定时间内的和,满足以下公式;
K i ∫ 0 t e ( τ ) d τ K_i\int_{_0}^te(\tau)d\tauKi∫0te(τ)dτ

如下图所示;
红色曲线阴影部分面积即为积分作用的结果,其不断累积的误差,最终乘以积分系数K i K_iKi就得到了积分部分的输出;

D微分则是误差变化曲线某处的导数,或者说是某一点的斜率,因此这里需要引入微分;
K d d e ( t ) d t K_d \cfrac{de(t)}{dt}Kddtde(t)
从图中可知,当偏差变化过快,微分环节会输出较大的负数,作为抑制输出继续上升,从而抑制过冲。

综上,K p , K i , K d K_p,K_i,K_dKp,Ki,Kd,分别增加其中一项参数会对系统造成的影响总结如下表所示;

参数上升时间超调量响应时间稳态误差稳定性
K p K_pKp减少增加小变化减少降级
K i K_iKi减少增加增加消除降级
K d K_dKd微小的变化减少减少理论上没有影响K d K_dKd小,稳定性会提升

4.2 理论基础

上面扯了这么多,无非是为了初步理解PID在负反馈系统中的调节作用,下面开始推导一下算法实现的具体过程;PID控制器的系统框图如下所示;

因此不难得出输入e ( t ) e(t)e(t)和输出u ( t ) u(t)u(t)的关系;

u ( t ) = K p e ( t ) + K i ∫ 0 t e ( τ ) d τ + K d d e ( t ) d t u(t) = K_pe(t)+K_i\int_0^te(\tau)d\tau+K_d\cfrac{de(t)}{dt}u(t)=Kpe(t)+Ki∫0te(τ)dτ+Kddtde(t)

K p K_pKp是比例增益;
K i K_iKi是积分增益;
K d K_dKd是微分增益;

4.3 离散化

在数字系统中进行PID算法控制,需要对上述算法进行离散化;假设系统采样时间为Δ t \Delta tΔt
则将输入e ( t ) e(t)e(t)序列化得到;

( e 0 , e 1 , e 2 , ⋯   , e n − 2 , , e n − 1 , e n ) (e_0,e_1,e_2,\cdots,e_{n-2},,e_{n-1},e_{n})(e0,e1,e2,⋯,en−2,,en−1,en)

将输出u ( t ) u(t)u(t)序列化得到;
( u 0 , u 1 , u 2 , ⋯   , u n − 2 , , u n − 1 , u n ) (u_0,u_1,u_2,\cdots,u_{n-2},,u_{n-1},u_{n})(u0,u1,u2,⋯,un−2,,un−1,un)

  • 比例项:K p e ( t ) → 离 散 化 K p e k K_pe(t)\xrightarrow{离散化}K_pe_kKpe(t)离散化Kpek
  • 积分项:K i ∫ 0 t k e ( τ ) d τ → 离 散 化 K i ∑ i = 1 k e ( i ) Δ t K_i\int_0^{t_k}e(\tau)d\tau\xrightarrow{离散化}K_i\displaystyle\sum_{i=1}^ke(i)\Delta tKi∫0tke(τ)dτ离散化Kii=1∑ke(i)Δt
  • 微分项:K d d e ( t k ) d t → 离 散 化 K d e ( k ) − e ( k − 1 ) Δ t K_d\cfrac{de(t_k)}{dt}\xrightarrow{离散化}K_d\cfrac{e(k) -e(k-1)}{\Delta t}Kddtde(tk)离散化KdΔte(k)−e(k−1)

所以最终可以得到式①,也就是网上所说的位置式PID:
u ( k ) = K p e k + K i ∑ i = 1 k e ( i ) Δ t + K d e ( k ) − e ( k − 1 ) Δ t \color{#0000FF} u(k)=K_pe_k+K_i\displaystyle\sum_{i=1}^ke(i)\Delta t+K_d\cfrac{e(k) -e(k-1)}{\Delta t}u(k)=Kpek+Kii=1∑ke(i)Δt+KdΔte(k)−e(k−1)
将式①再做一下简化;
Δ u ( k ) = u ( k ) − u ( k − 1 ) \Delta u(k) = u(k) - u(k-1)Δu(k)=u(k)−u(k−1)
最终得到增量式PID的离散公式如下:

Δ u ( k ) = K p ( e ( k ) − e ( k − 1 ) ) + K i e ( k ) + K d ( e ( k ) − 2 e ( k − 1 ) + e ( k − 2 ) ) \Delta u(k)=K_p(e(k)-e(k-1))+K_ie(k)+K_d \Big( e(k)-2e(k-1)+e(k-2) \Big)Δu(k)=Kp(e(k)−e(k−1))+Kie(k)+Kd(e(k)−2e(k−1)+e(k−2))

4.4 伪算法

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增量式PID实现的伪算法;

previous_error := 0                //上一次偏差integral := 0                        //积分和//循环 //采样周期为dtloop:        //setpoint 设定值        //measured_value 反馈值    error := setpoint − measured_value        //计算得到偏差    integral := integral + error × dt        //计算得到积分累加和    derivative := (error − previous_error) / dt        //计算得到微分    output := Kp × error + Ki × integral + Kd × derivative        //计算得到PID输出    previous_error := error        //保存当前偏差为下一次采样时所需要的历史偏差    wait(dt)        //等待下一次采用    goto loop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5 C++实现

这里是增量式PID算法的C语言实现;

pid.cpp

#ifndef _PID_SOURCE_#define _PID_SOURCE_#include <iostream>#include <cmath>#include "pid.h"using namespace std;class PIDImpl{    public:        PIDImpl( double dt, double max, double min, double Kp, double Kd, double Ki );        ~PIDImpl();        double calculate( double setpoint, double pv );    private:        double _dt;        double _max;        double _min;        double _Kp;        double _Kd;        double _Ki;        double _pre_error;        double _integral;};PID::PID( double dt, double max, double min, double Kp, double Kd, double Ki ){    pimpl = new PIDImpl(dt,max,min,Kp,Kd,Ki);}double PID::calculate( double setpoint, double pv ){    return pimpl->calculate(setpoint,pv);}PID::~PID() {    delete pimpl;}/** * Implementation */PIDImpl::PIDImpl( double dt, double max, double min, double Kp, double Kd, double Ki ) :    _dt(dt),    _max(max),    _min(min),    _Kp(Kp),    _Kd(Kd),    _Ki(Ki),    _pre_error(0),    _integral(0){}double PIDImpl::calculate( double setpoint, double pv ){        // Calculate error    double error = setpoint - pv;    // Proportional term    double Pout = _Kp * error;    // Integral term    _integral += error * _dt;    double Iout = _Ki * _integral;    // Derivative term    double derivative = (error - _pre_error) / _dt;    double Dout = _Kd * derivative;    // Calculate total output    double output = Pout + Iout + Dout;    // Restrict to max/min    if( output > _max )        output = _max;    else if( output < _min )        output = _min;    // Save error to previous error    _pre_error = error;    return output;}PIDImpl::~PIDImpl(){}#endif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pid.h

#ifndef _PID_H_#define _PID_H_class PIDImpl;class PID{    public:        // Kp -  proportional gain        // Ki -  Integral gain        // Kd -  derivative gain        // dt -  loop interval time        // max - maximum value of manipulated variable        // min - minimum value of manipulated variable        PID( double dt, double max, double min, double Kp, double Kd, double Ki );        // Returns the manipulated variable given a setpoint and current process value        double calculate( double setpoint, double pv );        ~PID();    private:        PIDImpl *pimpl;};#endif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pid_example.cpp

#include "pid.h"#include <stdio.h>int main() {    PID pid = PID(0.1, 100, -100, 0.1, 0.01, 0.5);    double val = 20;    for (int i = 0; i < 100; i++) {        double inc = pid.calculate(0, val);        printf("val:% 7.3f inc:% 7.3f\n", val, inc);        val += inc;    }    return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编译并测试;

g++ -c pid.cpp -o pid.o# To compile example code:g++ pid_example.cpp pid.o -o pid_example
  • 1
  • 2
  • 3

网友A:
看不到楼主发的图片啊

网友B:
这排版也太不好了

网友C:
怎么没看见代码啊

网友D:
这排版 真没看明白

网友E:
复制下来在软件上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