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三、ST电机IHM002套件实操之--Motor Control Workbench创建工程

楼主(2021-01-06):
首先打开Motor Control Workbench软件:
界面分为3部分:用户按键区、用户创建文件区、软件自带样板区
1、首先点击右上角的Motor Profiler,打开ST Motor Profiler 创建Profile文件,具体操作步骤请参阅上一篇帖子:二、ST电机IHM002套件实操之ST MotorProfile
https://www.stmcu.org.cn/module/foru ... 1&extra=#pid2371430

2、点击New Projecgt,创建工程
按图上1、2、3、4的步骤选择板卡和马达

或直接点击第3步,选择MC Kit,默认就是此套件。
点击OK确认后,确认生成工程信息。
3、点击菜单栏上的Tools-->Generation或工具栏上的  图标生成HAL工程文件
先保存工程信息文件,会出现下面的窗口
中间选项是选择所用的IDE工具,本人所用为Keil MDK-ARM V5(建议用V5.25),点击Generate创建工程文件
4、直接关闭上面的窗口后,回到软件主画面,点击菜单栏Tools-->Monitor或工具栏上的  图标,进入马达调试界面
点击连接图标  连接ST-Link,成功连接后会出现固件版本
点击右侧的马达运转图标  后,马达可以正常启动运转,点击调整按钮,滚动鼠标滚轮,可以对马达进行调速,注意:红点经过0刻度0后,马达会停止,见下图

此时需要点击右侧的警报清除按钮  ,再次点击以运行马达,马达会以调速红点所在区域进行运转(负值反转,正值正转),通过以上操作,可以确认马达工程信息是否正确,如果马达无法正常运转,可以调整相关参数,并重新Generation工程文件,
点击Update,更新工程文件。

5、用IDE编译生成的工程文件,以核对文件的正确性。打开Keil MDK软件,打开刚才生成文件,进行编译(必须安装F3的库文件),成功后,通过ST-Link下载到STM32F32R8开发析中,先按黑色按键RESET B2对芯片复位;再按蓝色按钮USER B1,马达启动运转,再按一次USER后,停止,确认工程文件正确无误。
编译无误
下载成功
成功运行。

以上为本小菜入门的操作流程,以及自己对套件所需软件的认知,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A:
流程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B:
电机需要自己进行选型吗

网友C:
操作不当会不会烧掉片子啊

网友D:
视频拍的很不错 怎么上传视频呢

网友E:
能带动多大功率的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