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接了一个项目,请问一下总体的思路

楼主(2021-01-06):
       大家好,最近接了一个项目,就是自己开发一个嵌入式硬件,来检测航空发动机的喘阵,简单地说就是将连续的压力信号输入到这个自己设计的硬件中,通过一定的算法,如果达到阈值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自己是研究生阶段,本科也没学过数电模电,没有单片机基础,现在在看DSP的一些教程,现在也没有一个总体的思路,各种功能模块也不知道先学哪一个,更不用提电路的设计和自己焊接了。
        希望各位技术大拿能给我提供一下总体的思路,该如何学习,感谢!

网友A:
自己是研究生阶段,本科也没学过数电模电,没有单片机基础

既然是这样,那就找个团队吧,然后把握好自己的定位。
有后台就负责找订单拉活,数学好就负责设计算法,文笔好就写论文……到这个年龄还学硬件不太适合,也太浪费人才了

网友B:
首先确定 喘阵 的特征,再选取能够捕捉的传感器  再选取能够处理的硬件平台 最后时算法

网友C:
喘振测量的是压力信号,现在压力传感器基本输出2-20mA,或0-5V标准信号,所以先研究算法,然后找一个开发板,

网友D:
个人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压信号,输入单片机ADC,得到脉冲后转换成数值,数值再与阈值比较,数值大于阈值则输出打开,首先你得确定电压信号的范围是多少,ADC精度要多高,如果简单电压范围0~5V,ADC精度12,那么简单随便一款带12位ADC的5V单片机都能搞定

网友E:
转包出去吧

网友F:
哎,军工产品都这么儿戏吗?  至少前期传感器精度 、量程范围、温度适用范围,后面电路板检测精度、转换速度,以及抗干扰措施。整体电路都要考虑军工级别 芯片工作温度吧 ! 感觉比外包的产品都吓人

网友:
这个项目转包比较好,拿出经费的1%给接包的,自己留下99%装自己兜里。

网友G:
推荐方案
核心采用STC高性能单片机,前级用一个咪头贴在发动机排气管上采集喘振信号,经一级LM358反向放大至适当幅度,再经一级LM358有源滤波后接STC ADC输入端,经程序算法处理判断后,GPIO接一个三极管驱动电磁阀控制喷油。
算法尤其关键,STC采集ADC信号后,判断大小,如果大于设定值,说明探测到喘振,则关闭电磁阀停止供油,让发动机休息一会,等发动机不喘了,再重新开启电磁阀。

项目报价:1500万RMB,开发周期:12个月,合作共赢。

网友H:
学校的项目,就是让你学习的,不可能用来装在飞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压信号,输入单片机ADC,得到脉冲后转换成数值,数值再与阈值比较,数值大于 ...

那我需要学习哪些知识呢?

网友I(2021-08-02):
引用 网友G:
推荐方案
核心采用STC高性能单片机,前级用一个咪头贴在发动机排气管上采集喘振信号,经一级LM358反向放大 ...

没法回复私聊   003  QFN20的   群芯   现在有货   小几百K可以供应    QQ   351-327-851

网友J(2021-11-20):
太新了,只能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