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控制端口输出

楼主(2021-01-06):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懂你要做什么

网友B:
莫非是想 调整700K频率 PWM的占空比?

网友C:
直接pwm输出,然后控制输出频率就好了,这有什么纠结的。只要带pwm功能的单片机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pwm的输出范围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按照STC的技术手册,PWM频率等于主振频率除以1024(10位pwm),那么频率11.0592MHZ只能输出10.8KHZ。你要想搞到700KHZ恐怕有难度吧?不知道我算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