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中断标志位为0,却能进入中断

楼主(2021-01-06):
用的是STM32F407IG,同时开启TIM1, TIM3, 外部计数,开启更新中断
每个定时器中断函数都做了类似如下处理,各自清除自己的标志位,如TIM3中断中清除TIM3-SR,其他定时器SR &  1 是应用需求。
但是在测试中发现,偶然出现 ,进入了中断,但是 if (TIM1->SR) 无法满足的情况,其他定时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程序中没有在其他地方清除SR

voi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void)
{
       if (TIM1->SR)
       {
             // 省略应用程序。

            TIM1->SR  = 0;
            TIM3->SR &= 1;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3->SR)
       {
             // 省略应用程序。

            TIM1->SR  &= 1;
            TIM3->SR = 0;
       }
}

网友A:
会不会是判定条件出现问题了啊

网友B:
是不是已经自己清除标志位了啊

网友C:
一旦进入中断是不是就自动清零了

网友D:
感觉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会不会是其他原因进入的中断啊

网友F(2021-02-09):
同一个中断函数,可能对应多个中断源,可能是其他中断源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