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072芯片LPUART1接收发送失败问题

楼主(2021-01-06):
使用stm32扩展库开发L072系列时发现,初始化LPUART1后,所得到得波特率与电脑实际接受不符,且只有波特率在9600以上,串口才不会进入溢出中断。但接受数据仍然不对,初始化如下: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HAL_NVIC_DisableIRQ(RNG_LPUART1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RNG_LPUART1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RNG_LPUART1_IRQn);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RS485-LPUART1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4_LPUART1;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Init(115200);
}

void Usart1_Init(uint32_t BaudRate)
{
    UART_Handle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LPUART1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LPUART1_CLK_ENABLE();

    LPUART1->CR1 &=0;
    LPUART1->CR1 |= 3<<2;
    LPUART1->BRR = BaudRate;

    LPUART1->CR1 |= USART_CR1_UE;//使能串口

    LPUART1->CR1 &= ~(uint32_t)BIT7;//禁止发送中断
    LPUART1->CR1 |= BIT5;//使能接受中断

    LPUART1->ICR &= ~(uint32_t)UART_CLEAR_OREF;
}

测试发现,发送一个字节数据时,电脑接受到三个字节数据,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按理说越快越容易溢出啊

网友B:
这个波特率是自己实测得到的吗

网友C:
难道是重复发送了吗

网友D: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E:
电脑会不会出现卡顿了

网友F(2021-02-09):
确定一下串口的数据位、停止位等配置是否和电脑一直。

网友G:
硬件有没有连接错误,

网友H: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时,电脑接受到三个字节数据
一般是波特率不对应的问题

网友I:
很有可能是你PC上的波特率设置错了,检查一下你串口助手的波特率。

网友J:
看一下实际发送的信号比较直接。用示波器量串口,直接看到波特率,位数等配置是否正确,直接反映出配置的方式,这样找问题就更快更准些

网友K:
LPUART1->BRR = BaudRate;
BRR不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