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RCT6使用两个外部中断配置问题

楼主(2021-01-06):
各位大佬好,目前用STM32F030RCT6三个外部中断PA0,PC5,PC12三个外部中断,PA0,PC12都使用正常当我配置PC5的时候就一直进PC12的中断,PC5之前是用作串口3的接收站,单片机STOP模式休眠后PC5用作外部中断 ,代码如下

/**************************************************************
函数名称:uart_exti_init
函数功能:RX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
输入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uart3_ext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C时钟

/* 关闭UART中断、复位UART、复位GPIO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DIS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0);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Cmd(USART3, DISABLE);
        GPIO_DeInit(GPIOC);
        USART_DeInit(USART3);

   //USART3_TX   PC4   //USART3_RX         PC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按键PC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下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使能系统时钟配置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5); //连接EXTI5给GPIOC5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PinSource5;                       //中断线标号5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外部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中断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中断线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
* 函数描述:外部中断初始化
* 输入参数:No
* 返 回 值:No
* 说    明:
* 修改记录:
****************************************/
void EXTI_KEY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2;            //按键PC12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下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使能系统时钟配置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12); //连接EXTI0给GPIOC0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12;                       //中断线标号0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外部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中断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中断线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
* 函数描述:外部中断12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No
* 返 回 值:No
* 说    明:
* 修改记录:
****************************************/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RESET)//判断线5上的中断是否发生,可以理解为标志位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清除LINE5上的中断标志位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2) != RESET)//判断线12上的中断是否发生,可以理解为标志位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清除LINE12上的中断标志位
   }
}

/*****************************************************
* 函数:对应的串口三初始化
* 参数:baud---波特率设置
* 功能:按照设置初始化串口三
* 备注:
*****************************************************/
void USART3_Init(uint32_t bau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C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串口3时钟使能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1);//PC4-USART3_Tx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1);//PC5-USART3_Rx

        USART_DeInit(USART3);  //复位串口3
   //USART3_TX   PC4   //USART3_RX         PC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   //开启发送中断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3

        //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
}

网友A:
难道这是一种bug?

网友B:
更换一个配置的顺序你呢

网友C:
先配置pc5  对其他两个还有影响吗

网友D:
估计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E:
调换一下顺序 或者都配置完成之后在干活

网友F:
去掉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0);试一下 重复配置的太多了

网友G:
楼主,我没有030的库,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初始化PC5的时候,LINE这写的内容错误导致,应该写EXTI_Line5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5); //连接EXTI5给GPIOC5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PinSource5;                       //中断线标号5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12;                       //中断线标号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