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inux 查询服务器的基本配置

楼主(2021-01-06):
一.前言
当我们接手了一台或者几台服务器的时候,首先我们有必要对服务器的基本配置有所认识,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对以后的软件部署,系统运维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关于服务器基本配置
查询服务器的基本配置一般查询操作系统,CPU,内存,硬盘,下面进行逐一讲解。

2.1 操作系统基本配置查询
查看操作系统版本
  • #cat /etc/redhat-release这个命令主要是查看红帽发行的操作系统的版本号
  • [root@node5 ~]# cat /etc/redhat-release
  • CentOS Linux release 7.4.1708 (Core)
  • #cat /etc/issue这个命令适用于大多数linux发行版
  • [root@node5 ~]# cat /etc/issue
  • \S
  • Kernel \r on an \m

复制代码

查看操作系统内核版本
  • [root@node5 ~]# uname -r
  • 3.10.0-693.el7.x86_64

复制代码

查看操作系统详细信息
  • [root@node5 ~]# uname -a
  • Linux node5 3.10.0-693.el7.x86_64 #1 SMP Tue Aug 22 21:09:27 UTC 2017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 #从上面这段输出可以看出,该服务器主机名是node5,linux内核版本是3.10.0-693.el7.x86_64,CPU是x86架构
  • #该命令可以查看更多信息
  • [root@node5 ~]# more /etc/*release
  • ::::::::::::::
  • /etc/centos-release
  • ::::::::::::::
  • CentOS Linux release 7.4.1708 (Core)
  • ::::::::::::::
  • /etc/os-release
  • ::::::::::::::
  • NAME="CentOS Linux"
  • VERSION="7 (Core)"
  • ID="centos"
  • ID_LIKE="rhel fedora"
  • VERSION_ID="7"
  • PRETTY_NAME="CentOS Linux 7 (Core)"
  • ANSI_COLOR="0;31"
  • CPE_NAME="cpe:/o:centos:centos:7"
  • HOME_URL="https://www.centos.org/"
  • BUG_REPORT_URL="https://bugs.centos.org/"
  • CENTOS_MANTISBT_PROJECT="CentOS-7"
  • CENTOS_MANTISBT_PROJECT_VERSION="7"
  • REDHAT_SUPPORT_PRODUCT="centos"
  • REDHAT_SUPPORT_PRODUCT_VERSION="7"
  • ::::::::::::::
  • /etc/redhat-release
  • ::::::::::::::
  • CentOS Linux release 7.4.1708 (Core)
  • ::::::::::::::
  • /etc/system-release
  • ::::::::::::::
  • CentOS Linux release 7.4.1708 (Core)

复制代码

2.2 CPU基本配置查询
名词解释
名词含义
CPU物理个数主板上实际插入的cpu数量
CPU核心数单块CPU上面能处理数据的芯片组的数量,如双核、四核等 (cpu cores)
逻辑CPU数/线程数一般情况下,逻辑cpu=物理CPU个数×每颗核数,如果不相等的话,则表示服务器的CPU支持超线程技术
查看 CPU 物理个数
  • [root@node5 ~]# grep 'physical id' /proc/cpuinfo | sort -u | wc -l
  • 1

复制代码

查看 CPU 核心数量
  • [root@node5 ~]# grep 'core id' /proc/cpuinfo | sort -u | wc -l
  • 4

复制代码

查看 CPU 线程数
  • #逻辑cpu数:一般情况下,逻辑cpu=物理CPU个数×每颗核数,如果不相等的话,则表示服务器的CPU支持超线程技术(HT:简单来说,它可使处理#器中的1 颗内核如2 颗内核那样在操作系统中发挥作用。这样一来,操作系统可使用的执行资源扩大了一倍,大幅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性能,此时逻#辑cpu=物理CPU个数×每颗核数x2)
  • [root@node5 ~]# cat /proc/cpuinfo| grep "processor"|wc -l
  • 4
  • [root@node5 ~]# grep 'processor' /proc/cpuinfo | sort -u | wc -l
  • 4

复制代码

查看 CPU 型号
  • [root@node5 ~]# cat /proc/cpuinfo | grep name | sort | uniq
  • model name  : Intel(R) Core(TM) i7-8550U CPU @ 1.80GHz
  • [root@node5 ~]# dmidecode -s processor-version | uniq   #使用uniq进行去重
  • Intel(R) Core(TM) i7-8550U CPU @ 1.80GHz

复制代码

查看 CPU 的详细信息
  • #CPU有几个核,就会输出几个重复的信息
  • [root@node5 ~]# cat /proc/cpuinfo
  • processor  : 0
  • vendor_id  : GenuineIntel
  • cpu family  : 6
  • model    : 142
  • model name  : Intel(R) Core(TM) i7-8550U CPU @ 1.80GHz
  • stepping  : 10
  • microcode  : 0x96
  • cpu MHz    : 2000.921
  • cache size  : 8192 KB
  • physical id  : 0
  • siblings  : 4
  • core id    : 0
  • cpu cores  : 4
  • apicid    : 0
  • initial apicid  : 0
  • fpu    : yes
  • fpu_exception  : yes
  • cpuid level  : 22
  • wp    : yes
  • flags    : fpu vme de pse tsc msr pae mce cx8 apic sep mtrr pge mca cmov pat pse36 clflush mmx fxsr sse sse2 ss ht syscall nx pdpe1gb rdtscp lm constant_tsc arch_perfmon nopl xtopology tsc_reliable nonstop_tsc eagerfpu pni pclmulqdq vmx ssse3 fma cx16 pcid sse4_1 sse4_2 x2apic movbe popcnt tsc_deadline_timer aes xsave avx f16c rdrand hypervisor lahf_lm abm 3dnowprefetch tpr_shadow vnmi ept vpid fsgsbase tsc_adjust bmi1 avx2 smep bmi2 invpcid mpx rdseed adx smap clflushopt xsaveopt xsavec arat
  • bogomips  : 4002.00
  • clflush size  : 64
  • cache_alignment  : 64
  • address sizes  : 43 bits physical, 48 bits virtual
  • power management:

复制代码

查看CPU的详细信息
  • [root@node5 ~]# lscpu
  • Architecture:          x86_64
  • CPU op-mode(s):        32-bit, 64-bit
  • Byte Order:            Little Endian
  • CPU(s):                4
  • On-line CPU(s) list:   0-3
  • Thread(s) per core:    1
  • Core(s) per socket:    4
  • Socket(s):             1
  • NUMA node(s):          1
  • Vendor ID:             GenuineIntel
  • CPU family:            6
  • Model:                 142
  • Model name:            Intel(R) Core(TM) i7-8550U CPU @ 1.80GHz
  • Stepping:              10
  • CPU MHz:               2000.921
  • BogoMIPS:              4002.00
  • Virtualization:        VT-x
  • Hypervisor vendor:     VMware
  • Virtualization type:   full
  • L1d cache:             32K
  • L1i cache:             32K
  • L2 cache:              256K
  • L3 cache:              8192K
  • NUMA node0 CPU(s):     0-3
  • Flags:                 fpu vme de pse tsc msr pae mce cx8 apic sep mtrr pge mca cmov pat pse36 clflush mmx fxsr sse sse2 ss ht syscall nx pdpe1gb rdtscp lm constant_tsc arch_perfmon nopl xtopology tsc_reliable nonstop_tsc eagerfpu pni pclmulqdq vmx ssse3 fma cx16 pcid sse4_1 sse4_2 x2apic movbe popcnt tsc_deadline_timer aes xsave avx f16c rdrand hypervisor lahf_lm abm 3dnowprefetch tpr_shadow vnmi ept vpid fsgsbase tsc_adjust bmi1 avx2 smep bmi2 invpcid mpx rdseed adx smap clflushopt xsaveopt xsavec arat

复制代码

CPU配置总结
通过以上的查询,我们可以知道该服务器是1路4核的CPU ,CPU型号是Intel(R) Core(TM) i7-8550U CPU @ 1.80GHz,该CPU没有超线程。

2.3 内存基本配置查询
名词解释
名词含义
Mem内存的使用情况总览表
Swap虚拟内存。即可以把数据存放在硬盘上的数据,当物理内存不足时,拿出部分硬盘空间当SWAP分区(虚拟成内存)使用,从而解决内存容量不足的情况。SWAP意思是交换,顾名思义,当某进程向OS请求内存发现不足时,OS会把内存中暂时不用的数据交换出去,放在SWAP分区中,这个过程称为SWAP OUT。当某进程又需要这些数据且OS发现还有空闲物理内存时,又会把SWAP分区中的数据交换回物理内存中,这个过程称为SWAP IN。当然,swap大小是有上限的,一旦swap使用完,操作系统会触发OOM-Killer机制,把消耗内存最多的进程kill掉以释放内存。
shared共享内存,即和普通用户共享的物理内存值, 主要用于进程间通信
buffers用于存放要输出到disk(块设备)的数据的
cached存放从disk上读出的数据
total总的物理内存,total=used+free
used使用掉的内存
free空闲的内存
查询服务器内存
  • [root@node5 ~]# free -m
  •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cache   available
  • Mem:           3941         286        3446          19         208        3407
  • Swap:          2047           0        2047
  • #注释
  • #linux的内存管理机制的思想包括(不敢说就是)内存利用率最大化。内核会把剩余的内存申请为cached,而cached不属于free范畴。当系统运#行时间较久,会发现cached很大,对于有频繁文件读写操作的系统,这种现象会更加明显。直观的看,此时free的内存会非常小,但并不代表可##用的内存小,当一个程序需要申请较大的内存时,如果free的内存不够,内核会把部分cached的内存回收,回收的内存再分配给应用程序。所以#对于linux系统,可用于分配的内存不只是free的内存,还包括cached的内存(其实还包括buffers)。
  • #对于操作系统:
  • #MemFree=total-used
  • #MemUsed  = MemTotal - MemFree
  • #对于应用程序:
  • #MemFree=buffers+cached+free

复制代码

每隔3秒查询一下内存
  • [root@node5 ~]# free -s 3
  •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cache   available
  • Mem:        4036316      361144     3458272       19536      216900     3419776
  • Swap:       2097148           0     2097148
  •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cache   available
  • Mem:        4036316      361144     3458272       19536      216900     3419776
  • Swap:       2097148           0     2097148
  •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cache   available
  • Mem:        4036316      361144     3458272       19536      216900     3419776
  • Swap:       2097148           0     2097148

复制代码

2.4 硬盘基本配置查询
查询磁盘整体使用情况
  • [root@node5 ~]# df -h
  •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 /dev/mapper/centos-root   17G  4.1G   13G  24% /
  • devtmpfs                 2.0G     0  2.0G   0% /dev
  • tmpfs                    2.0G  8.0K  2.0G   1% /dev/shm
  • tmpfs                    2.0G  8.7M  2.0G   1% /run
  • tmpfs                    2.0G     0  2.0G   0% /sys/fs/cgroup
  • /dev/sda1               1014M  125M  890M  13% /boot
  • tmpfs                    395M     0  395M   0% /run/user/0
  • #命令拓展
  • #df -a 显示全部的文件系统的使用情况
  • #df -i显示inode信息
  • #df -k 已字节数显示区块占用情况
  • #df -T 显示文件系统的类型

复制代码

查询某个目录磁盘占用情况
  • #命令拓展
  • #du -s 指定目录大小汇总
  • #du -h带计量单位
  • #du -a 含文件
  • #du --max-depth=1 子目录深度
  • #du -c 列出明细的同时,增加汇总值
  • [root@node5 ~]# du -sh /home/
  • 1.7G  /home/
  • [root@node5 ~]# du -ach --max-depth=2 /home/
  • 4.0K  /home/www/.bash_**ut
  • 4.0K  /home/www/.bash_profile
  • 4.0K  /home/www/.bashrc
  • 4.0K  /home/www/web
  • 16K  /home/www
  • 4.0K  /home/nginx/.bash_**ut
  • 4.0K  /home/nginx/.bash_profile
  • 4.0K  /home/nginx/.bashrc
  • 12K  /home/nginx
  • 4.0K  /home/esnode/.bash_**ut
  • 4.0K  /home/esnode/.bash_profile
  • 4.0K  /home/esnode/.bashrc
  • 4.0K  /home/esnode/.oracle_jre_usage
  • 4.3M  /home/esnode/elasticsearch-analysis-ik-6.2.2.zip
  • 80M  /home/esnode/kibana-6.2.2-linux-x86_64.tar.gz
  • 300M  /home/esnode/x-pack-6.2.2.zip
  • 28M  /home/esnode/elasticsearch-6.2.2.tar.gz
  • 4.0K  /home/esnode/.bash_history
  • 294M  /home/esnode/elasticsearch-6.2.2
  • 4.0K  /home/esnode/.ssh
  • 4.0K  /home/esnode/x-pack生成的秘钥.txt
  • 1014M  /home/esnode/kibana-6.2.2-linux-x86_64
  • 8.0K  /home/esnode/.viminfo
  • 1.7G  /home/esnode
  • 1.7G  /home/
  • 1.7G  total

复制代码

查看目录结构
  • #tree命令默认没有安装,需要手动安装一下
  • [root@node5 ~]# yum -y install tree
  • #-L指定目录深度
  • [root@node5 ~]# tree -L 2 /home/
  • /home/
  • ├── esnode
  • │   ├── elasticsearch-6.2.2
  • │   ├── elasticsearch-6.2.2.tar.gz
  • │   ├── elasticsearch-analysis-ik-6.2.2.zip
  • │   ├── kibana-6.2.2-linux-x86_64
  • │   ├── kibana-6.2.2-linux-x86_64.tar.gz
  • │   ├── x-pack-6.2.2.zip
  • │   └── x-pack\347\224\237\346\210\220\347\232\204\347\247\230\351\222\245.txt
  • ├── nginx
  • └── www
  •     └── web
  • 6 directories, 5 files

复制代码

以树状的格式显示所有可用的块设备信息
  • [root@node5 ~]# lsblk
  • NAME            MAJ:MIN RM  SIZE RO TYPE MOUNTPOINT
  • sda               8:0    0   20G  0 disk
  • ├─sda1            8:1    0    1G  0 part /boot
  • └─sda2            8:2    0   19G  0 part
  •   ├─centos-root 253:0    0   17G  0 lvm  /
  •   └─centos-swap 253:1    0    2G  0 lvm  [SWAP]
  • sdb               8:16   0    1G  0 disk
  • └─sdb1            8:17   0  200M  0 part
  • sr0              11:0    1 1024M  0 rom
  • #注释
  • #NAME —— 设备的名称
  • #MAJ:MIN —— Linux 操作系统中的每个设备都以一个文件表示,对块(磁盘)设备来说,这里用主次设备编号来描述设备。
  • #RM —— 可移动设备。如果这是一个可移动设备将显示 1,否则显示 0。
  • #TYPE —— 设备的类型
  • #MOUNTPOINT —— 设备挂载的位置
  • #RO —— 对于只读文件系统,这里会显示 1,否则显示 0。
  • #SIZE —— 设备的容量

复制代码

列出所有可用的设备、通用唯一识别码(UUID)、文件系统类型以及卷标
  • [root@node5 ~]# blkid
  • /dev/sda1: UUID="6503b4ad-2975-4152-a824-feb7bea1b622" TYPE="xfs"
  • /dev/sda2: UUID="nqZ4uJ-ksnN-KzYS-N42b-00m3-Ohc2-BJXunP" TYPE="LVM2_member"
  • /dev/sdb1: UUID="94396e17-4821-4957-aa76-d41f33958ff5" TYPE="xfs"
  • /dev/mapper/centos-root: UUID="c1d38b37-821d-48e7-8727-3937ccc657a4" TYPE="xfs"
  • /dev/mapper/centos-swap: UUID="c2fcaf11-42d8-4e4c-bf9e-6464f0777198" TYPE="swap"

复制代码

网友A:
哪些参数是可以修改的啊

网友B:
我现在连最基本的认识都还没有啊

网友C:
使用何种语言进行编辑呢

网友D:
每一个都有相关的解释

网友E:
比数据库还快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