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下TouchGFX能不能实现中文文本编辑及显示?

楼主(2021-01-06):
目前来看,TouchGFX显示的中文好像都是固定的。但是如果我串口收到一个中文unicode的编码,要将其显示出来,或者用户通过键盘,编辑任意中文文本的话,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2023-01-08):
按理来说,它支持中文输入啥的吧

网友B:
没研究过,我记得TouchGFX有手册,楼主可以找找看,找对应你需要的功能看看

网友C:
串口收数据不都是ascii么,你自己转换一下估计就行了吧

网友D:
有汉字内码的,用汉字内码可以实现串口发送,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E:
键盘输入显示中文,这个好像GUI本身就带这个功能的吧

网友F:
第一种串口发送的话,我知道可以用汉字内码,像你说键盘输入,应该简单了吧

网友G:
键盘编辑,输入任意中文,是不是有输入法和字库啊

网友H:
这个我还真不会,我也在玩GUI,想试试拼音这块呢

网友I:
你看看TouchGFX是否有数字九键之类的demo呢,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J:
我记得这种UI控件都有汉字输入的例程,你找找看

网友K:
使用textArea控件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L(2023-02-10):
不会啊,你添加缓存空间,就可以修改文本空间内容的。

网友M:
TouchGFX的键盘界面要输入中文好像比较困难。

网友N:
中文太博大精深了,不知道TouchGFX支持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