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 下载编译过程常见问题

楼主(2021-01-06):
常见进入 Hardfault 异常状况 解决办法:
01. 使用 SRAM 超过选择字节设置的 SRAM 空间大小。
02. 使用 ICP/ISP 或第三方烧录器开启后烧录程序
03. 在 Keil 或 IAR 上开启了 single precision 功能, 在代码中并没有开启 M4 内核 FPU 寄存器, 需在代码中开
启 FPU 功能:

04. 访问数据越界,找到程序中访问越界的问题点, 并修改它到正常数据区域内。

楼主:
显示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问题

在 KEIL 仿真或下载时弹出
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种:
01. 开启了读保护, 先取消 MCU 读保护, 然后再下载
02. 选错了或者没有选择加载 Flash 文件算法, 在 Flash Download 处选择添加正确的 Flash 文件算法
03. J-Link 驱动版本太低, 建议 6.20C 以上版本

楼主:
显示 No Debug Unit Device found 问题
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种:
01. 下载端口被占用, 比如说 ICP 正在连接目标设备
02. JTAG/SWD 连线错误, 或没有连接

楼主:
ISP 串口下载时卡死问题,使用 ISP 串口下载时, 偶尔会卡死, 卡死之后电脑无法释放串口。
建议处理方式:
01. 电源是否不稳定;
02. 更换质量更好的 USB 转串口工具, 如 CH340 芯片等

楼主:
AT32 恢复下载 在使用 AT32F403A_407 时, 用户可能在以下操作后无法再次下载程序:解决办法:
01. 在程序中将JTAG/SWD PIN disable后, 无法下载程序并且找不到JTAG/SWD device
02. 进入Standby mode后, 无法下载程序并且找不到JTAG/SWD device

这里提供 KEIL IAR 环境下的解决方法如下:
方法1 使用ARTERY提供的ConfigureJLink.exe工具
方法2 通过切换boot模式
切换
boot 模式到 Boot[1:0]=01b Boot[1:0]=11b, 再按下复位键, 即可恢复下载。 同理, ISP 下载也可
恢复下载。
方法3 通过ICP toolAT-Link-EZ方法
AT-Link-EZ 专为 AT32 设计, 因此使用 ICP AT-Link-EZ 可恢复下载。

网友A:
好经验呀,得收藏。 官方最好是整理成文件放在官网上,省得客户折腾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呀,得收藏。 官方最好是整理成文件放在官网上,省得客户折腾一番 ...

折腾多了,大家都有经验啦,一起学习AT32哈

网友B:
总结的不错 刚开始玩的时候老搞不清怎么了原来默认按的读保护

网友C:
挺不错的还写上常用的解决方法

网友D:
多谢楼主 多多更新 我先收藏一个免得找不到

网友E:
新手犯错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早一点写或许我就少走很多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不错 刚开始玩的时候老搞不清怎么了原来默认按的读保护

折腾多了,大家都有经验啦,一起学习AT32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犯错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早一点写或许我就少走很多坑

折腾多了,大家都有经验啦,一起学习AT32哈

网友F:
这里提供 KEIL 和 IAR 环境下的解决方法如下:
方法1 使用ARTERY提供的ConfigureJLink.exe工具
方法2 通过切换boot模式
切换 boot 模式到 Boot[1:0]=01b 或 Boot[1:0]=11b, 再按下复位键, 即可恢复下载。 同理, ISP 下载也可
恢复下载。
方法3 通过ICP tool加AT-Link-EZ方法
AT-Link-EZ 专为 AT32 设计, 因此使用 ICP 加 AT-Link-EZ 可恢复下载。

网友G:
不可能是程序外设初始化不对,而强行操作为外设导致出现硬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