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隔离通讯的问题:

楼主:
关于隔离通讯的问题:
1.这个隔离通讯和电平转换是否一个意思?

2.如图是一个IIC的隔离通讯电路,用的是两个高压NMOS,目的是为了更低成本更低功耗,只是这种隔离会不会有不可靠的地方?

------------BQ78350通讯输出如果采用隔离芯片会有3-5mA的自耗电,隔离IC的供电我用放电FET控制脚来控制,当过放保护就切断隔离IC的供电。这样就不会把电芯损坏。但客户不同意在正常情况下有3-5mA电流。所以想将隔离IC改为两个高压的Nmos管。在通讯端口增加5V的TVS管。这样的话自耗电就减小了。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风险

BQ78350 隔离通讯  (92.74 KB )

网友A(点评):
要看你用隔离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2021-01-07):
如果是电池供电设备 由于模块供电不同 通讯电压不一致,那么首选推荐是MOS管做的电平转换
这个和隔离通讯是2个概念,用到隔离通讯,首先是你的电源是否是隔离的。

网友A:
楼上说的得没错,首先要确认你的电源是否隔离的,才能确定你的隔离电路有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池供电设备 由于模块供电不同 通讯电压不一致,那么首选推荐是MOS管做的电平转换
这个和隔离通讯是 ...

两个不同的电源啊  肯定是需要隔离啊  一个高压一个低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不同的电源啊  肯定是需要隔离啊  一个高压一个低压啊

两个电源是否共地?如果共地,就谈不上隔离通讯,电路只起到电平转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源是否共地?如果共地,就谈不上隔离通讯,电路只起到电平转换作用 ...

BMS  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源是否共地?如果共地,就谈不上隔离通讯,电路只起到电平转换作用 ...

这是BMS里面用的 目的是防止高压烧坏外挂的设备  IIC通讯  BMS本身电压是几十V   而外挂的芯片可能是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BMS里面用的 目的是防止高压烧坏外挂的设备  IIC通讯  BMS本身电压是几十V   而外挂的芯片可能是3.3V ...

外挂是3.3的,BMS里面用的I2C通讯芯片是多少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