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接感性负载时MOS管发热的问题

楼主(2021-01-06):
如图单片机IO口输出24K的PWM驱动放大后到MOS管的G极,输出接灯时用于调光,接电机时用于调速,现在问题是同样是100W的功率,接灯时MOS的温升很小,室温22度时MOS管的温度才30度左右,接感性负载如电机时MOS管发温升较大,室温22度时MOS管温度有70多度了,不知道如何改善。

网友A:
驱动能力太弱,开关速度太慢吧

楼主:
现在电压是12V,是不是考虑把电压提高些

网友B:
1,有图腾柱  可能驱动还行, 监控一下门级波形吧

2,a)加感性负载等效电流增加了还是减小了。。。
     b)监控一下MOS  DS的电压,确认电压尖峰是不是大,我感觉你用的续流二极管不合适 FR1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图腾柱  可能驱动还行, 监控一下门级波形吧

2,a)加感性负载等效电流增加了还是减小了。。。

为什么不合适?反应时间不够快?

网友C:
抓MOS管的栅级的上升沿,下降沿波形。看是不过过大,尽量缩小。

网友D:
1、 图腾柱电压是 多少? 有没有 10V 以上?
2、 找正牌 FR107 商家重新 采购 -- 比如 力创商城 也只要 几分钱一粒
3、 C34、R82  RC吸收电路的参数 重新测量计算,做到更好的匹配 -- 网上找得到 具体的 测量办法、计算公式

4、 灯是 电灯泡 还是 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图腾柱电压是 多少? 有没有 10V 以上?
2、 找正牌 FR107 商家重新 采购 -- 比如 力创商城 也只要 几 ...

图腾柱电压是12V,我试过加到18V,发热量没有明显的下降,灯是白炽灯,就是那种老式的电灯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腾柱电压是12V,我试过加到18V,发热量没有明显的下降,灯是白炽灯,就是那种老式的电灯泡。 ...

图腾柱电压超过 10V 就问题不大。 白炽灯 与 感载的 区别是 关断时的 电感能量释放毛刺,显然一楼电路没有达到目的,MOS管在关断时被毛刺击穿。  可能:

一、D9 离负载偏远,没有成功抑制
二、D9 性能不佳
三、RC 不匹配,楼主随便设的参数 -- 建议找找 毛刺吸收电路 参数测量计算相关,先用 12V 电源代替 310V,抓出相关寄生参数,消除振铃毛刺

网友E: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F:
确实,高压开关电路,感性负载,器件位置和走线长短都影响电压波形和功耗。示波器测试一下输入输出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C34丶R82移到负载两端。马达没到全速,应加启动机制(先直流1丶2秒,再24kHz)。 ...

有加启动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腾柱电压超过 10V 就问题不大。 白炽灯 与 感载的 区别是 关断时的 电感能量释放毛刺,显然一楼电路没 ...

谢谢你的方法,我试了用12V代替310V,量出以下波形:接对比两种负载,感载时S极上升沿明显变长,也就是关断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D:
感载 差不多要 3uS 才关断,会不会 FR107 已经完蛋了?  换尺寸大一些的 FR307,并联两粒。
灯载 关断也偏慢,图腾柱电路 放出来看看,是不是驱动电流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载 差不多要 3uS 才关断,会不会 FR107 已经完蛋了?  换尺寸大一些的 FR307,并联两粒。
灯载 关断也偏 ...

二极管我试过用SMA封装的FR307,也试过HER308,关断慢不是不电机电感量大的原因?我测电机的电感量有800mH。

网友H:
我这个问题我说一下愚见哈,感性负载的线圈要充能,线圈电流不能突变,整个通路此时电流为0,电压瞬间集中于线圈两端,mos管两端电压为0,线圈充能时,电流逐步变大,MOS管两端电压开始增大,同时又由于电机启动时由于等同于变压器二次线圈短路(力矩还没起作用),充能时电流增加的比较大,于是此大电流乘以MOS管逐步增加的电压 ,功率就大了?  推测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问题我说一下愚见哈,感性负载的线圈要充能,线圈电流不能突变,整个通路此时电流为0,电压瞬间集中 ...

有做启动机制,开机时还没有PWM,MOS管是直通的,直通几秒钟后才PWM。

网友:
电路有错误

楼主:
请问错在哪里呢?

网友:
去掉C34 和R82

网友:
你增加C34 ,起不是C34通过MOS放电 ?

楼主:
我把电压提到300多V时测出的波形:G极转为低电平时,D极电压升到300V,有个斜坡升到325V,这是去掉C34后的波形,温升没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电压提到300多V时测出的波形:G极转为低电平时,D极电压升到300V,有个斜坡升到325V,这是去掉C34后的 ...

感性负载真大。。。。

看样子是关断的时候感性负载给MOSFET 寄生电容充电的时间很长。。。。。

另外门级的信号如果你的测试没有问题,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载 差不多要 3uS 才关断,会不会 FR107 已经完蛋了?  换尺寸大一些的 FR307,并联两粒。
灯载 关断也偏 ...

MOS驱动现在用的是IR2101,是否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
把占空比减少,并且把频率降低,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另外,你的电机参数如何

网友:
减少占空比可能会导致功率变小,
然后用降低频率来弥补功率的变小。

网友:
第一步骤
把占空比减少,

第二步骤
降低开关频率,

第三步骤
G极有振铃,
在D极串联电感,
在负载两端并电容
降低 di/dt

如果上面的三种方法都试验了,
还是发热,

第四步骤,
换拓扑结构,
用双管齐激,
每个管承受VCC/2的电压

网友:
楼主的电路结构类似电磁炉的电路,
开关损耗发热是必然的。
必要的时候增加散热。

网友:
这种单端拓扑结构,
决定了他的发热量比其他结构(例如全桥,双管)的发热量多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尝试过在输出并电容,G极的振铃看起来变小了,发热量反而变大了,
尝试过用导通电阻较小的MOS管,之前用的是RON=1欧,现在用的是RON=0.2欧的,温度下降了不少,但是还是没有达到要求的温度,
其它方法如去掉RC,调整RC,都无效果,
目前只有降低频率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MOS驱动现在用的是IR2101,是否驱动能力不足?

虽说IR2101是MOS管的专用驱动,但是它的驱动能力其实是很小的:

换一个驱动能力大点的试试,下面这个驱动能力大一倍

到立创商城输入  MOS驱动,可以搜到一大堆,选个适合自己的,pin-to-p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