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开关电源为什么会啸叫

楼主(2021-01-06):
开关电源为什么会啸叫?

网友A:
啸叫并引起波形有尖刺,但一般带载能力正常。

网友B:
输出功率越大者啸叫越甚之,小功率者则表现不一定明显。

网友C:
曾在一款72W的充电器产品中就有过带载不良的经验,并在此产品中发现对磁芯的材质有着严格的要求

网友D:
当变压器的设计欠佳也有可能工作时振动产生异响。

网友D:
还有就是PWM IC接地走线失误。

网友D:
通常产品表现为会有部分能正常工作,但有部分产品却无法带载并有可能无法起振的故障。

网友E:
以前凭着经验便匆匆layout,结果试验时竟然不能做宽电压测试。

网友F:
当光耦的工作电流电阻的位置连接在次级滤波电容之前时也会有啸叫的可能

网友G:
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在输出端预置一个假负载的办法来帮助解决。。

网友H:
在一些“节省”的或者大功率电源中还是会偶尔发生。

网友I:
这样变压器就会耦合很多传输过来的信号到你的1.2绕组里面。

网友J:
这个杂波信号包含了很多不同频谱的交流分量。

网友K:
其中还有很多的低频波,当低频波和你的变压器的固有震荡频率一致的时候,那么电路在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低频自激。

网友L:
一般的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一般的都是加上选凭回路,以制造能够过滤低频的效果。

网友M:
我的Dell1440笔记本的电源在带载用的时候就有啸叫的

网友N:
空载的时候没有,按道理电源出厂的时候会做静音测试的,不知道怎么会没解决的。。

网友O:
音频脉冲包络,如环路不稳定,pwm包络进入音频范围,典型的大小波,电流脉冲束,间歇工作均会产生噪音,这个得在布板,参数设计上下功夫。

网友P:
1.浸漆不良。
2.机械固定不稳。

网友Q:
有可能是变压器带载过大  也有可能是变压器工艺问题   以前还遇到过  电容啸叫的问题   是瓷片电容的问题

瓷片电容啸叫一般是由于介质材料是压电材料(X7R、X5R),有交变信号通过会产生压电效应而产生啸叫,国瓷电容有推出新材料,F系列防啸叫贴片电容器,从材料方解决啸叫问题。

网友R: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啸叫呢

网友S:
感觉非常危险啊

网友T:
过载额话有可能啊

网友U:
请问什么叫做选频电路啊

网友V:
还是注意不要超过阈值吧

网友W(2025-07-04):
开关电源啸叫主要有这三种:
电磁啸叫:变压器 / 电感磁芯振动(10kHz-20kHz)
机械共振:PCB 或元件固定松动(与频率无关)
开关频率啸叫:频率落入音频范围(<2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