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压保护问题

楼主(2021-01-06):
(无正文)

网友A: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过压保护这种方法还是简便可行的

网友B:
如果是应用在低输入电压大电流场合,欠压保护就有点不足了。。

网友C:
电源输入端的连接导线的压降就会带来保护电路的振荡。。

网友D:
所以必须要有迟滞,而且这个迟滞还必须比较宽

网友D:
可以很好地利用驱动芯片的启动阀值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D:
如芯片的启动阀值是10V,我们可以把欠压保护点设在9V(就用你这个电路),那么自然就有1V的迟滞了

网友E:
如果客户要求的保护点跟您所用的芯片的启动阀值很难吻合时,您还是离不开要用运放.

网友F:
用运放就电路复杂一些,但损耗小,精度可以做的高,也是一个选择的理由.

网友G:
那根据你原来的线路来讲,应该是要求比较高喽!

网友H:
非用运放不可了!不知道你之前有没用这块做过输入宽电压的,对于你这款来讲,我还是担心高低压效率问题。。

网友I:
如果采用你那运放的过欠压保护,记得在你欠压的那部分电路中再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J:
比如:TL431做检测;用齐纳二极管推三极管去关MOS.最终还是选择了用运放

网友K:
原先做的这些车载电源输入电压都要求宽到6-60V。

网友L:
因为功率都不大(约15W左右)所以都用的反激电路,一般中高端效率都还行,大约85%左右,低端(10V以下)效率差点,约75%以下.

网友M:
电源功率达到60W,如果用反激,低压输入时峰值电流很大,做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N:
推挽的线路不宜做宽电压输入的电源。

网友O:
电源输入太宽了(8-40V),中间相差32V之多!要是反激能行最好还是反激的.

网友P:
现在的客户是要求高,又不想多出钱.不过车载电源本来就有很多特殊性.

网友Q:
电源输入端的连接导线的压降就会带来保护电路的振荡。

网友R:
比较简便的一种办法

网友S:
欠压范围可以调节吗

网友T:
可以精确的进行调节吗

网友U:
稳压管怎么选择

网友V:
太低了会丢失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