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拆卸贴片元器件大家有什么借鉴吗?

楼主(2021-01-06):
拆卸贴片元器件大家有什么借鉴吗?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点资料呢,期待ing,继续关注中。。

网友B:
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元件,可通过加焊锡给两边焊盘来回加热,直至元件可以取下来

网友C:
用热风枪, 可以吹光光

网友D:
用尖斜口钳直接剪断管脚,再清理焊盘。。。

网友D:
管脚多且密的IC,只能用专门的热风去焊枪,吹融化管脚的焊锡,用镊子移去IC

网友D:
BGA有专门的工作台REWORK。

网友E:
把前面几个总结到一块就行了

网友F:
要心细啊,要锡化开来后取芯片,千万别硬拽哦

网友G:
要看多大的元件,小一点的可以用焊锡堆焊将多个引脚一起加热焊下拆。。。

网友H:
可用电烙铁直接加热元器件管脚。。

网友I:
用热风枪定温吹热拆焊。

网友J:
热风枪:用于拆卸和焊接贴片集成电路。

网友K:
同时给元件两边焊点加热,并慢慢的用力撬。

网友L:
35W以上电烙铁,要马蹄形烙铁头。。

网友M:
SMT贴片式元器件的焊接宜选用200~280℃调温式尖头烙铁。

网友N:
可以用三种吸锡烙铁拆卸  试试

网友O:
让元器件的腿尽可能都接触到烙铁头,让焊锡尽可能同时融化。

网友P:
贴片的元件很小,多数是用贴片机焊上去的。

网友Q:
如果大一点的,就需要用热风枪,或者多个电烙铁。

网友R:
是想问如何拆吗

网友S:
我喜欢用热风枪

网友T:
小的就直接电烙铁啊

网友U:
大型的就用专用仪器啊

网友V:
烙铁 热风枪 还有就是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