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双千兆网口开发板香橙派R1 Plus使用OpenWRT镜像的操作说明

楼主(2021-01-06):
香橙派R1 Plus电脑开发板采用瑞芯微RK3328 四核64位处理器,拥有1GB DDR4内存、双千兆网口、TF卡插槽、散热风扇接口等功能接口,支持openWRT等操作系统,板子其中一个千兆网口是 USB3.0 转接的,实测转发速率能达到900MB以上,适合作为家庭路由器使用,其中,r1plus的openwrt系统已经配置好,可以直接用作路由器。

openwrt镜像的安装和烧写 Linux 镜像的方法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参考下香橙派官方的使用手册。下文对系统的使用做简单的说明:

1、OpenWRT 版本

2、OpenWRT 系统默认登录账号和密码
使用前建议先更改一个比较安全的密码用于 web 登录和 ssh 登录。

3. 第一次启动前扩容 TF 卡中的 rootfs

1) 烧录完 OpenWRT 的镜像后,需要手动对系统 rootfs 进行扩容,才能使用 TF 卡 全部空间

2) 首先在 Ubuntu PC 上安装 gparted

3) 用读卡器将烧录好 OpenWRT 镜像的 TF 卡插入电脑,并打开 gparted,在右上角 选择你的 TF 卡,一般为/dev/sdb

4) 右键点击你要扩容的那个分区,选择“更改大小/移动”

5) 将未分配的空间全部分配给 rootfs,将滑块拖到最右边,然后点击“调整大小/ 移动”

6) 点击上方的“√”,并点击“应用”应用操作到设备

7) 扩容过程一般不会很久

8) 扩容完成后,能看到 rootfs 大小为 TF 卡的实际容量

9) 系统启动后,执行 df -h 命令来查看 rootfs 大小,如果和 TF 卡的实际容量一致, 也能说明扩容成功

网友A: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