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unauthorized acces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06):
unauthorized access指非授权访问?

网友A:
如果用同一个PICKIT3对作了代码保护的芯片再次写入,可以写进去吗?

网友B:
可以再次烧写,但原有的程序就被擦除掉了

楼主:
有什么限制没有?

楼主:
比如说PICKIT的命名之类的?

网友C:
未授权访问

网友D:
全盘擦除了之后就可以再次烧写了,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E:
代码保护只是避免写入之后再次读取的..

网友F:
重新烧写不影响,仍然可以的.

楼主:
试了,的确这样

网友G:
我没看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写保护了

网友I:
好像就写不进去了

网友J:
既然可以从新烧写 那就不是写保护了

网友K:
需要授权什么?

网友L:
还没有这么深入的 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