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实现除以3的运算

楼主(2021-01-06):
听说精简指令集只有移位运算,加减法运算器。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

楼主:
比如除以2吧,就是右移1位,乘以2就是左移1位。
乘以3就是=x+(x<<1)
那么除以3改怎么算呢?

网友B:
他问的是只使用加减法和移位运算怎么实现。。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不知道编译后的汇编代码能否看出来。

网友D:
楼主精神可嘉,还研究这些算**

网友B:
写段代码,有-s 参数编译一下,然后查看一下汇编源代码

网友A:
说句实话,现在的编程真的不需要研究这个了,没RAM换RAM,没FLASH增加FLASH,速度不够可以换芯片,你只要有思路就行了。不差这几行代码

网友B:
如果没有除法指令,那么就只好移位/比较/相减了

网友E:
如果要搞编译器开发,我觉得必须的研究这个简单的算法,看似简单,我也没想出来怎么做。

网友F:
// y= x / 3

y = 0;
while (!(x<3))
{
   x -= 3;
   y++;
}

网友G:
有除法指令的啊

楼主:
遇到高手了,这个方法果然可以实现任意非移位除法。

楼主:
你楼下的高人给出方法了,虽然看似简单,但是能想到真不容易,愁死我了,这个问题。

楼主:
突然有个想法了,就是是不是可以移位,就看除数的二进制是不是只有1位是1.
比如2,4,8,16分别是0010,0100,1000,1 0000

网友H:
然而如果数比较大或许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楼主:
你说的对啊。所以有的单片机提供了专用的除法器。

网友I:
果然有高人,虽然笨拙,但是解决了楼主的问题,就是用有限的指令,实现复杂的功能。

网友J:
把y = 0 改成y= x>>2;可以减少75%的循环

网友K:
很底层的知识 学习到了很多

楼主:
又见高手,厉害,大家的智慧聚集在一起,牛X大了。

网友L:
魔数除法,基本上汇编指令1乘法+1移位就可以了,效率都精度不错的:
0xAAAAAAAB、0x66666667、0x24924925、0x51EB851F、0x10624DD3...(3,5,7,...)
例如:
int32 divby3(int32 x)
{
    return ((int64) x*0xAAAAAAABUL) >> 33 ;
    //返回高32位右移一位
}
也可以缩短下0xAAAAAAAB,精简点为0xAAAB, 根据数据位宽来优化下

网友M:
额除以4为基础来做运算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按照手算除法的模式写的

//r=a/b
uint16_t a_div_b(uint16_t a, uint16_t b)
{
    uint16_t r = 0,i=1;
    if(b == 0)
        return 0xffff;
    while(!(b&0x8000))
    {
        b = b<<1;
        i = i<<1;
    }
    while(i>0)
    {
        if(a>=b)
        {
            r |= i;
            a = a-b;
        }
        b = b>>1;
        i = i>>1;
    }
    return r;
}

楼主:
不太了解汇编指令

网友N:
呵呵呵 好像是的

网友O:
用c语言没有问题啊

knk
如果是256位数除以256位数,c语言的除法能做吗?如果数非常大,超出的c语言支持的数据类型范围,这时候只能用汇编写了。

网友G:
直接除法不可以吗

网友P:
还能有这个说法?

网友Q:
有很多种算法的啊

网友R:
移位计算 就行

网友S:
除以3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T:
原来有这么多解决的办法

网友U:
引用 网友G:
直接除法不可以吗

如果是256位数除以256位数,直接除法能做吗?如果数非常大,超出了IDE的c语言支持的数据类型范围,这时候只能用汇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