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D32F103的片内Flash模拟EEPROM程序

楼主(2021-01-06):
需要存些参数,所以想用片内Flash存,不知怎么操作,求版主或用过的人给指点!

网友A:
#include "fmc.h"

#define GD32_FLASH_BASE     0x08000000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define FMC_PAGE_SIZE                ((u16)0x800)

vu32 zNbrOfPage = 0x00;
u32 Address = 0x00 ,wrp = 0,wrp2 = 0;
volatile fmc_state_enum zFMCStatus = FMC_READY;
volatile TestStatus zMemoryProgramStatus = PASSED;
u32*ptrd;
__IO TestStatus zTransferStatus = FAILED;

u32 GDFLASH_ReadWord(u32 faddr)
{
    return *(vu32*)faddr;
}

u8 GD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32 *pBuffer,u32 NumToWrite)
{
//    uint32_t addrx=0;
    uint32_t endaddr=0;
//    uint32_t i;
    fmc_unlock();
//    addrx=WriteAddr;
    endaddr=WriteAddr+NumToWrite*4;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PGERR);

    while(WriteAddr<endaddr)
    {
        zFMCStatus = fmc_word_program(WriteAddr,*pBuffe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PGERR);

        WriteAddr+=4;
        pBuffer++;
    }
    fmc_lock();
    return zFMCStatus;
}

u8 GDFMC_ErasePage(u32 PageAddr)
{
//    uint8_t i;
    zTransferStatus = PASSED;
    fmc_unlock();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PGERR);

    zFMCStatus=fmc_page_erase(PageAddr);//GD32_FLASH_BASE + (FMC_PAGE_SIZE * PageAdd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PGERR);

    fmc_lock();

    return zFMCStatus;
}

void GDFLASH_Read(u32 ReadAddr,u32 *pBuffer,u32 NumToRead)
{
    u32 i;
    for(i=0;i<NumToRead;i++)
    {
        pBuffer[i]=GDFLASH_ReadWord(ReadAddr);
        ReadAddr+=4;
    }
}

仅供参考

楼主:
请问zeshoufx,GD32F103的Flashd页是1K页还是2K页?我看资料好像是1K页,所以你那个页大小参数是不是应该是0x4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zeshoufx,GD32F103的Flashd页是1K页还是2K页?我看资料好像是1K页,所以你那个页大小参数是不是应该是 ...

我的是303rc,,,,参考修改

楼主:
哦,明白,谢谢!目前可以用了。

网友B: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C:
楼主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有没有用到中断呢? FMC操作过程中会存在中断不响应的情况,具体要看对项目有么有影响。

网友D:
请问zeshoufx大佬,FMC是不是写入之前也需要判断是否是0xFFFFFFFF,不是应该擦除再写入

网友E(2022-08-25):
GD32F103RCT6  移植发现写入不了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