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R8T6 串口不能收发

楼主(2021-01-06):
以下为代码,调了两天了也不行
//USART配置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DeInit (GPIOF);
  GPIO_Init (GPIOF,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 (GPIOF,GPIO_Pin_1,GPIO_Mode_In_PU_No_I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USART3,ENABLE);

  USART_DeInit (USART3);
  USART_Init (USART3,9600,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TConfig (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 (USART3,ENABLE);

}

void main(void)
{
  CLK_Config();
  //GPIO_Config();
  //Beep(300);
  USART_Config();
  rim();
  USART3_SendStr("AD");
  //GPRS_Start();
  //Beep(400);
  //GPRS_Init();
  while(1){}
}

网友A:
//bbs.21ic.com/icview-1278360-1-1.html
看这个。

楼主:
设置都一样啊,还是不行呢

网友B:
那就检查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没有波形是,什么都说明不了。

楼主:
解决了,串口没有重映射,232接口还接反了,哈哈羞愧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串口没有重映射,232接口还接反了,哈哈羞愧哎

刚开始都会这样
不要内疚哇

楼主:
在这个坑里待了两天才出来,吃一堑长一智啦

网友E:
线接错这种事情,好多人都发生过。

网友F:
串口重新映射是怎么做的。

楼主:
SYSCFG_REMAPDeInit();
SYSCFG_REMAPPinConfig(REMAP_Pin_USART1TxRxPortA,ENABLE);
这两句就ok了,在stm8l15x_syscfg.c里

网友G:
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然后再看端口配置和外设配置

网友H:
示波器显示的有代码吗

网友I:
是不能收  还是不能发

网友J:
先检查发送的问题 再看接收的问题

网友K: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L:
收发都存在问题吗

网友M:
能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N:
原来是接线反了 低级错误啊

网友O:
看来以后我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P(2021-03-25):
你好,请问这个单片机有复位引脚么,我买的STM8L050都没有复位脚,不知道怎么外部复位,我们两片的定义应该差不多吧,不知道你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