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数据存储器如何使用?

楼主(2021-01-06):
PIC单片机线性数据存储器如何使用

楼主:
PIC单片机线性数据存储器如何使用,比如要声明个数组变量pwm[256]放在这个区域如何实现呢?

网友A:
看手册上介绍在这个区域可以放置大于80字节的数据

楼主:
这个是编译器自动分配的,不需要用户关心底层是怎么分配

网友B:
如你可以定义 unsigned char Data[256],只要RAM够就可以

网友C:
如果你这个数组是常数的话,建议你定义才常数数组

网友D:
这样不占用内存空间 如const unsigned char Data[256]

网友E:
有很多底层的事情, 编译器来做了..

网友F:
如果你需要手动指定地址的话, 可是要花多点心思来研究了...

网友G:
涉及到flash操作了吧

网友H:
放在别的地方不可以吗

网友I:
我也不太清楚如何处理

网友J: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学习到很多新知识。

网友K:
什么叫做线性数据啊

网友L:
有没有详细的文档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M:
常量的话不占用内存吗

网友N:
没有用过这个数据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