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分析求教

楼主(2021-01-06):
(无正文)

网友A:
补充一下:

网友A:
当R4=R5且C1=C2=C时,就是前面的式子。

网友B:
双运放有源带通滤波器(DABP)

网友B:
抄一遍,胜读十遍

列方程:

网友C(点评):
U2 主力,U1 为有源反馈,RC反馈链 为两运放所共用。

网友C(点评):
要造成这个方向的电流,Uo1 必须为正值,那么,逆向推演,Vo 也只能是正值 且只能等于(不高于) Uo1,否则,C和R3 的电流方向就不是由左往右。

网友B:
matlab求解:
clear all;
clc;
syms r1 r2 r3 r4 r5 C ui uo up2 un2 up1 uo1 s

um=uo*r5/(r4+r5)
eq2=(uo1-um)*s*C-(um-uo)/r3
eq1=(uo1-um)/r2+(ui-um)/r1-s*C*um
S=solve(eq1,eq2,uo1,uo)
hs=S.uo/ui
hs=collect(hs,s)
pretty(hs)

matlab求解结果:
hs =

((C*r2*r3*r4 + C*r2*r3*r5)*s)/((C^2*r1*r2*r3*r5)*s^2 + (C*r2*r3*r5)*s + r1*r4)

          (C r2 r3 r4 + C r2 r3 r5) s
  --------------------------------------------
    2               2
  (C  r1 r2 r3 r5) s  + (C r2 r3 r5) s + r1 r4

网友D(点评):
叶兄用心良苦!

网友E:
叶兄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