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死循环

楼主(2021-01-06):
FOR, RTC, tc, ST, AI
程序跑到        RTC_WaitForLastTask(); 里死循环去了,出不了,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RTC_SetCounter (0);
后面加上: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网友B:
上面的方法有效吗

网友C:
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样做的目的?

网友D:
RTC在配置时间后,调用RTC_WaitForLastTask(),程序卡死。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RTC配置完成后,系统会关闭BKP的时钟,并锁死BKP。置时钟的话,必需允许PWR和BKP时钟,并允许读取BKP。

网友D: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u32) t);

网友E:
跑系统还是比较难学的。

网友F:
说明一直在等待啊

网友G:
是不是因为你的晶振没有起振啊

网友H:
如果是外部晶振的话 很有可能是晶振没干活

网友I:
去掉这行试试

网友J:
如果不运行这个  程序能正常跑吗

网友K:
没有出现期望中的事件啊

网友L:
初始化能通过吗

网友M:
后边代码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N:
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

网友O:
效果应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