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新唐NM1234D内部放大器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1-01-07):
我们用NM1234D设计的BLDC电流很大,持续工作电流超过70A,所以我们在母线上使用的采样电阻很小只有0.5毫欧。我们原来的方案是在采样旁边加运放放大后,进
ADC,现在想使用NM1234D的内部运放采样。但是这个电压很小,走线太长担心出现采样不稳定,请问我们这种情况的设计对NM1234D在PCB上的摆放位置是不是应该有要求?
如果需要离母线采样电阻近,则三相的PWM驱动线就会比较长,因为电流大,PCB的面积比较大,不太确定NM1234D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更合适一些?特请教!谢谢!

网友A(2023-01-18):
对的,针对PCB的布局肯定要有所考虑

网友B:
这个属实对PCB设计方面,要求很高啊,毕竟70A呢

网友C:
采样电阻靠近MCU估计就行吧

网友D:
我也没做过70A的BLDC驱动啊,太吓人了

网友E:
你可以找一些大电流的BLDC驱动板,参考一下人家的设计呗

网友F:
这个不好设计,我觉得靠近MCU能好点吧

网友G:
属实,你选择材料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呢,需要注意温漂情况

网友H:
大电流用PCB的话,能行吗?感觉直接接线端子就好了,在PCB上待得久,就容易烧坏了吧

网友I:
建议楼主还是找相关的电路板参考一下,能稳妥一点

网友J:
这么大的电流需要多厚的铜啊?

网友K:
PCB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