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启转前,检测 BLDC 是否已在转的方法

楼主(2021-01-07):
启转前检测 BLDC 是否在转有以下两种方法:

一,测某相比较器输出是否有周期性的高低电平。电机静止时比较器正负输入端电压差不多,输出可能抖动,一般有一相加个上拉电阻,就测这相。

二, 用 ADC 测出三相反电势,三个值中若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别较大,马上就可以认为在转。这个方法即快,又准确。

  Mini51系列,把引脚配置成模拟比较器的输入时,仍可以做 ADC 测引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