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A低功耗问题求救

楼主(2021-01-07):
进入掉电模式,实测电流1.36ma,怎么也降不下来,看手册可以ua级,不知道,怎么设置能达到效果?

网友A(2023-01-18):
你怎么测试的呢?录个视频?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板子上的其他电路消耗电流啊

网友C:
你测试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D:
这种一般都是针对MCU来说的,板子上有其他设备都是耗电的,因此会比官方标注的大

网友E:
是有其他负载电路啥的吗。要不感觉不应该啊

网友F:
应该是有其他设备耗电

网友A:
你是不是板子上还有其他耗电芯片之类的啊

网友G:
这个电流差的属实有点多哦

网友H:
你没用到的IO都设置成了设么模式啊?

网友I:
你要单独测芯片才行,测整体可能不太行

网友J:
你是不是睡眠模式没设置对啊

网友K:
你要等一会再测才行,不是进入睡眠直接测的

网友L:
按理来说不应差这么多才对,这单位都不对等了

网友M:
你板子上都有啥,展开说说

网友B:
你看看置低微安级别的话,是需要什么睡眠模式啊?

网友N:
你板子上是不是有漏电的东西呢?

网友O:
可不可以看看你的电路啊?

网友P:
正常来说如果能达到微安级别,你差点儿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这都是毫安级别了,差的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