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50元的回复--关于运放的特殊电路

楼主(2021-01-07):
原帖地址如下,至今无人回复: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2850-1-1.html

贴中的电路图如下:

这个电路的原理简图:

以极其有限的学识来解读这图,犯疑了。
才50(就算是美元好不)块钱,那岂不就比 维修工的 诊金或车马费 还不如?!
@HWM :你说的是21血糖吧?全都是抄教材,分文不值!
HWM
分文不值!

楼主:
这种基于GIC的带通滤波器分析方法,以前详细说明过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9360-1-1.html

楼主:
这个电路在低频段,或者是不考虑反馈电容,只考虑下图:

这个电路就是在普通的同相放大器基础上,加入了二阶有源补偿,适用于对相位精度要求高的场合。

电路看着简单,但是数学证明有点繁琐,至少要考虑3阶的情形

网友A:
┅→U5C_8→R68→U5D_12(⊕)→U5D_14→R73→U5C_10(⊕)→U5C_8→┅

@king5555 : 不得要领,谷歌百度,输入这词儿 都得不到相关资讯!

网友A:
里奥纳多电感,

是需要用到 正反馈 的?!

这 正反馈,须取其 负阻,不光是 稳态。
100kΩ ,对于 压控型 运放的输入端而言 还是近似于导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里奥纳多电感,

是需要用到 正反馈 的?!

那个 C76 ,让我想起几年前,有一道帖子讲的是 正反馈系统的 不稳定平衡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帖只值50,板凳的连结值500以上:https://bbs.21ic.com/icview-2949360-1-1.html

由 5楼 开始,步进式讲解,那些图的版路也比这帖里的好懂。

网友A:
模拟电感的骨干架构,只能模拟感抗,没有贮能效用,
做 buck 可以,做 boost 就不行了,除非加个 自举电容。

网友A:
行家眼中的价值,跟门外汉当然不一样,
对我这菜鸟而言,能把课本或科普刊物内容解释清楚的资讯,对我的进步有功的,就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