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定时器ETR触发不了

楼主(2021-01-07):
原本是用M3内核的030,现在用AT32F421替换了。程序设计是TMR1_ETR用于触发(TMR1_CH2的PWM输出Reset),在代码移植后调试过程中定时器TMR1_ETR没有触发到输出PWM的Reset,请问是不是漏配置了哪些?void TIME1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
        /*PA9 = TIM1 Channel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9;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Source9,GPIO_AF_2);
        /*PA0 = TIM1 ET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Source0,GPIO_AF_2);

}

/*TIMER配置*/
void TIM1_Config(void)
{
        TMR_OCInitType  TIM_OCInitStructure;
        TMR_TimerBaseInitType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MR1, ENABLE);
        TIME1GPIO_Configuration();
        //100    8000000/800/100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MR_DIV = 8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MR_Period = 1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MR_RepetitionCounter = 0;
        TMR_TimeBaseInit(TMR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MR_OCMode = TMR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State = TMR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NState = TMR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MR_OCPolarity = TMR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MR_OCNPolarity = TMR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MR_OCIdleState = TMR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MR_OCNIdleState = TMR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MR_Pulse = 0;
        TMR_OC2PreloadConfig(TMR1,TMR_OCPreload_Enable);
        TMR_OC2Init(TMR1, &TIM_OCInitStructure);

//        TMR_ETRClockMode2Config(TMR1, TMR_ExtTRGDIV_OFF, TMR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MR_SelectInputTrigger(TMR1,TMR_TRGSEL_ETRF);
        TMR_SelectSlaveMode(TMR1,TMR_SlaveMode_Reset);

//        TMR1->SMC &= ~(1<<14);
//        TMR1->SMC |= (1<<14);
//  TMR_SelectMasterSlaveMode(TMR1, TMR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MR_OC2PreloadConfig(TMR1, TMR_OCPreload_Enable);
  TMR_ARPreloadConfig(TMR1, ENABLE);

  /* TIM enable counter */
  TMR_Cmd(TMR1, ENABLE);

        TMR_CtrlPWMOutputs(TMR1, ENABLE);

        TMR_SetCompare2(TMR1,50);

}

网友A:
我们的技术已经加你微信

网友A:
AFIO没有配置正确。应该修改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Source0,GPIO_AF_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