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技术]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之绝缘电阻检测

楼主(2021-01-07):
电池管理系统内,一般需要对整个电池系统和高压系统进行绝缘检测,比较简单的是依靠电桥来测量总线正极和负极对地线的绝缘电阻。现在在电池包里面用的比较多的是主动信号注入,主要是可以检测电池单体对系统的绝缘电阻。

网友A:
您好,最近也在弄绝缘电阻这个,请问一下这个电阻具体应该怎么算出来呢,可以通过投切电阻,然后用电压比值算吗?请指教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最近也在弄绝缘电阻这个,请问一下这个电阻具体应该怎么算出来呢,可以通过投切电阻,然后用电压比值 ...

电压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