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基于 DSP 的脉冲 MIG 焊控制系统

楼主(2021-01-07):
数字化脉冲 MIG 焊机是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与传统的 MIG 焊弧焊工艺相
结合所设计研发的智能化新型焊机。由于运用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数字化脉冲
MIG 焊接电源较传统的焊接电源来说其功能更加强大,控制精度更高,控制参数
稳定性更好,性能更加稳定,工艺稳定性和工艺效果更好。近年来随着对焊接产
品要求的提高,这种新型焊机已逐渐替代传统弧焊电源被广泛的应用于工业生产
中。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数字化脉冲 MIG 焊接电源的基础上,设计了数字式一元
化脉冲 MIG 焊机的数字化控制系统。本文设计的数字控制系统以 DSP 为核心、
DSP+MCU 双核控制,包括硬件电路及软件编程系统,通过软硬件的结合控制以
达到对焊机输出特性的控制,实现焊机的精密控制。本文设计双核控制系统,DSP
作为主控芯片,主要负责焊接过程中的参数数据采样、数字 PWM 信号输出、实
现控制算法以及控制电源系统的输出特性;MCU 作为人机交互系统,主要负责焊
接参数预置、双机数据通信、电源状态监测等。

楼主:
首先,本文介绍了数字控制系统的硬件组成电路,主要包括 DSP+MCU 双核
控制系统、IGBT 驱动系统以及送丝送气系统。DSP+MCU 双核控制系统包括 DSP
控制系统和单片机人机交互系统,其中 DSP 控制系统以芯片 TMS320F2812 为控
制核心,负责整个焊接过程控制,其硬件电路包括 DSP 最小系统、电流电压采样
电路、故障保护电路等;单片机 STC89C58RD+作为人机交互系统的主控芯片,主
要负责焊接参数的预置,硬件电路由参数选择电路、MAX7219 显示电路、编码器
调节电路以及通信电路等组成。驱动系统设计以光耦 HCPL-316J 为核心的数字驱
动电路,主要负责对 DSP 输出 PWM 信号进行放大输出符合要求的驱动波形,控
制全桥 IGBT 的导通,并使主电路与控制电路隔离,控制焊机输出。
其次,对控制系统软件编程做了介绍。软件程序主要包括 DSP 程序和 MCU
程序,均采用模块化 C 语言编程,分别给出了对应的主程序及各个子程序的程序
流程图。其中,DSP 程序负责控制焊机输出,控制程序包括 DSP 主程序、PWM
信号输出程序、PI 控制子程序、A/D 转换程序、弧长控制子程序、脉冲输出控制
程序以及中断服务程序的设计;MCU 负责参数预置,控制软件程序包括 MCU 主
程序、编码器鉴相程序、掉电保存程序、一元化焊接参数数据库存储程序及双机
通信协议的设定。
最后,根据设计要求制作了控制系统硬件电路,编写了软件程序,并分别对
各个模块进行了单独调试,包括人机交互系统调试、数字 PWM 测试、保护电路
测试以及驱动波形的测试。单独测得各个模块信号无误后,组装样机,对样机进
行了调试,包括空载电压测试、采样电路调试、PI 参数整定、外特性测试及焊机
脉冲输出测试,测试焊机各项输出参数。

楼主:
脉冲 MIG 焊(Pulsed Metal Inert Gas Welding)工艺优点:焊接电流调节范围宽、
轴向性好、全位置焊接、热输入可调、容易实现射滴过渡、焊缝成形好、高质量的接头
性能等。脉冲 MIG 焊接的出现,大大的促进了高质量、高效率焊接技术的发展,因此
受到了各国焊接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焊接过程中电弧的稳定性和焊接产品质量的
稳定性成为国内外学者关心的热点[
3]。随着对焊接生产效率、焊接产品质量、焊接生产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要求的不断提高,人类已不再满足于传统模拟电路控制的脉冲 MIG
焊机,出现了数字化控制的脉冲 MIG 焊机。数字化焊机作为高效焊接和焊接自动化智
能化的基础,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与弧焊工艺相结合,引起了各方学者的高度关注[4]。
连续的物理变量通过一定的规则用二进制数 0、1 进行编码的形式称为数字化[5~6]。
数字化焊机是指在模拟技术控制的焊机基础上,结合数字信号处理与数字控制技术,用
二进制编码的数字信号 0、1 代替模拟信号,设计研发的性能稳定、可控性好、精度高
并且具有高效化、人性化、精密化和网络化的新型弧焊机。
数字化焊机运用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其性能更加可靠,控制方法灵活,功能强大,
精度高,参数稳定性好;运用数字化控制技术,能够实现系统的优化管理,提高稳定性
和生产效率,且易于实现自动化,研究和发展弧焊电源的数字控制技术意义重大
[7]。另
外,数字化焊机还能实现一机多种功能,并且能实现在线控制程序升级。因此,研究数
字化焊机的技术应用,具有光明的研究前景和广阔的未来市场。

楼主:
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即数字信号处理器,为数
字信号处理方法的发展在性能及成本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已被广泛应用通信领域
和电机控制中,近年来在弧焊逆变电源控制中也逐渐被广泛应用。
DSP 作为一种特殊用途的微处理器,能够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运算,其结构和指
令集以及丰富的片内外围设备使其适于控制应用。其具有下列主要结构特点[
8~9]:
(1)采用改进型哈佛(Harvard)结构,将程序和数据放在不同的存储空间,并且
可以独立访问,程序和数据总线分开,可同时取指令和操作数,加快了执行速度;
(2)支持流水线处理,在某一时刻同时对若干条指令进行不同阶段的处理,流水
线操作决定了 DSP 的指令基本上都是单周期指令,提高了 DSP 的运算速度;
(3)DSP 内部包括多个处理单元,这些处理单元均可在一个单独的指令周期内同
时执行完成各种运算任务,由于片内含有专门的硬件乘法器,可在单周期内可完成乘法
运算;
(4)DSP 具有特殊的指令结构和高级寻址方式;
(5)DSP 具有优化的事件管理器模块和外围电路模块,其芯片上集成了定时计数
器、全比较单元/PWM 单元、捕获单元、模/数转换器 ADC 模块、数字通用 I/O 口、串
行通信接口 SCI、串行外设接口 SPI、e CAN 等。
DSP自身特殊的结构决定了其性能:快速的中断处理能力、指针的逆序寻址功能;
能够用软件程序进行高性能控制;方便灵活地修改控制策略,监测故障等,这些特性将
有利于DSP在弧焊电源控制系统中的应用。DSP为实现高性能弧焊逆变电源精确控制提
供先进、可靠、高效的数字信号处理与数字化控制平台[
10]。
DSP是继单片机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数字化控制器件,其与其他数字控制器件相比
具有数据处理能力强、运算速度快、采样周期短、能实时完成复杂计算[
1]等优点。因此,
DSP已在电源控制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以DSP为控制核心的数字化弧焊电源已成为
现代焊接电源的主要发展方向。

楼主:
MIG 焊时一般采用惰性气体(氩气或氦气)作为保护气体,焊接开始时提前供气,
焊接结束时延时送气,以保证焊接质量。MIG 焊都有单独的供气系统,其主要由气瓶、
气体减压阀、气体流量计、电磁气阀和送气软管等组成。控制系统主要通过控制电磁气
阀的动作来控制供气系统。
气阀驱动电路为电磁气阀提供其工作的驱动电压,其硬件电路如图 2.22。控制系统
输出数字信号控制电磁气阀工作,当控制系统发出的数字信号为低电平时,经气阀驱动
电路输出直流 36V 电压,驱动电磁气阀动作,气路被开通,焊接保护气体送到电弧区域;
当控制系统发出的数字信号为高电平时,经气阀驱动电路输出的电压为零,电磁气阀复
位,焊接保护气路被关断。

楼主:
    逆变焊机中,较高的逆变频率会引起主电路磁性器件的漏感增加,电感电容的振荡
加大,以及焊接过程中焊接电弧的弧光和电磁辐射等,造成了焊机的硬件干扰问题。为
使焊机内外的硬件干扰不对控制系统造成影响,保证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必须采取必要
的硬件抗干扰措施,其主要措施:
    1) PCB板布线要遵从布线尽量短且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的原则,合理布线;未用
完的CMOS芯片阻抗高,易受感应,故将闲置的引脚接地或电源;加宽地线,使地线、
电源线及数据传输线走向一致,增强系统的抗干扰性。
    2)主电路的强电信号会对控制电路产生干扰,导致控制系统稳定性下降。为了防
止强电信号对弱电信号的干扰问题,利用驱动电路中变压器或光藕器件对其进行隔离,
驱动信号线采用短的屏蔽线且为双绞线,从而很好的屏蔽外部干扰信号。

楼主:
    中断是通过中断源来改变CPU程序运行方向,使得CPU暂停当前主程序的执行,
转而去执行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待执行完中断程序任务后,返回继续执行主程序。中
断技术是计算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是软硬件驱动事件,中断技术的使用使得CPU
的工作更加灵活、效率也更高。本文设计软件程序时采用了中断,设计了中断程序,脉
冲控制采用了软件定时器中断,故障处理采用了硬件中断。脉冲控制时采用的软件定时
器中断已在3.1.7小节做了详细的介绍,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故障处理采用的三个硬件中
断。
    过流故障较过热、过/欠压故障对焊机的危害更大,故对其中断使用了DSP中断中
具有最高优先级的非屏蔽中断NMI,过热、过/欠压故障使用了外部接口中断XINT 1,
XINT2,通过判断NMI, XINT 1, XINT2状态来确定何种故障发生。当该硬件中断发生
时,进入中断程序,从而有效的通过中断指令来关闭PWM信号输出、停止送丝、停止
送气、点亮故障指示灯等来保护焊机。

楼主:
感觉 DSP控制逆变电源还是非常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