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的ADC如何在系统时钟为200Mhz的情况下,配置成60Mh转换频率

楼主(2021-01-07):
官方给的例程倒是有60Mhz的,但是系统时钟也是60M的了,还有一些例程是把系统时钟配置成168Mhz,然后把PCKLK2和PCLK4分别作为ADC转换频率和ADC逻辑频率。
我现在是把系统时钟设为200M(MPLL),然后看到PCLK4可以选UPLL,所以就把UPLL配置成240M,然后分频四分频UPLLR(60M),把UPLLR作为AD/TRNG的时钟源,但是程序上电后跑飞了,跑到一个调试串口那里了

网友A:
那说明配置有问题

网友B:
MPLL200M的话,flash waitcycle得是5,而且在切换PLL时钟之前,PWC里面得调用一个函数,跑高性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