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用过ADF7242的兄弟吗?

楼主(2021-01-07):
adf, TE, FSK, TI, se
ADF7242射频功率测试无信号,SPI状态读写正常,寄存器读写也正常,就是没有输出。
测试代码如下:
  ADF7242_reset();

  ADF7242_idle();
  ADF7242_FskRate(3);//fsk RF RATE
  ADF7242_setMode(0x04);  //Set operating mode to GFSK/FSK packet mode
  ADF7242_SetFrequency(Channel);//设置信道
  ADF7242_syncWord(0x00, 0x00);
  ADF7242_cfgPA(15, 1, 7);       // Configure power amplifier (power, high power mode, ramp rate)
  ADF7242_cfgAFC(80);            // Writes AFC configuration for GFSK / FSK
  ADF7242_cfgPB(0x080, 0x000);   // Sets Tx/Rx packet buffer pointers
  ADF7242_cfgCRC(0);             // CRC - Disable automatic CRC = 1, else 0
  ADF7242_cfgBasicPreamble();    // FSK preamble configuration

  ADF7242_PHY_RDY();             // System calibration
  // Clear T/R buffer to all 0x00
  for(int i = 0x000; i < 0x100; i++)
  {
    ADF7242_regWrite(i, 0x00);
  }

  ADF7242_regWrite(tx_fsk_test, 0x22);
  ADF7242_regRead(tx_fsk_test,&value);
  //ADF7242_PHY_RDY();             // System calibration
  ADF7242_transmit();
  while(1);

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兄弟吗?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我仔细对照过。
如果是包发送,能在GP4产生中断,软件也能查询到中断,也能清除中断。
但是没有无线信号发射出来。
奇怪的很。
测试 了电流,发现从ADF7242_PHY_RDY到RC_TX时变化不大,只有2毫安的左右。
怀疑还是哪个配置不对。我的代码是参考的网上的一个例程。

Kanta

楼主:
https://github.com/dtatum7/ADF7242/blob/master/ADF7242.cpp
参考的这个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