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问这样的距离,无线网桥可以很好的工作吗?

楼主(2021-01-07):
位于同一小区内,中间间隔两栋楼,距离160米,一个在5楼,一个在4楼,总楼层30层,对面是一排别墅。
WIFI网桥可以放置在阳台外侧,但被中间两栋楼的房子阻隔了一点,衍射可以绕过吗?

网友A(2021-02-28):
用高增益定向天线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A:
楼主遇到的问题衍射可不行,透射最直接,靠功率密度和接收灵敏度补偿衰减。另外,理论上可利用附近建筑找到一个信号反射点,但可操作性极低。

网友A:
晕,不知道犯了什么忌,回帖居然会被自动屏蔽,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