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F003 HCF005 UART0配置失败

楼主(2021-01-07):
按照template配置UART1正常。完全按照UART1来设置UART0,定时器改为TIM0,无法通讯。而且配置UART0后,UART1波特不正确。

UART0绑定Timer0, UART1绑定Timer1,这个手册里面写了

网友A:
UART和TIM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ART和TIM有什么关系?

F005的uart的波特率是由对应的basetimer来产生的。UART0和UART1互不影响,建议检查一下代码

网友C:
我遇到跟您一样的情况,请问后来如何解决的?

楼主:
stcBaud.bDbaud  = 1u;//双倍波特率功能  9600单倍 115200双倍,否则timer超值

楼主:
swd接口复用为串口功能时,除了配置为复用,还需要关闭swd功能,Sysctrl_SetFunc(SysctrlSWDUseIOEn, TRUE);//P31 P27上电默认被配置为SWDIO,使用SWD SWC IO时,先关闭SWD功能
//不使用此语句,P27SWD功能正常,P31SWC功能不正常

楼主:
关闭SWDIO功能之前要有足够的延时,以便刚上电时烧录程序!!!

楼主:
问题已解决,程序文件下载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330894/article/details/11325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