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中 ISP Flash 和 LDROM 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2021-01-07):
芯片中 ISP Flash 和 LDROM 是不是一回事?
如果不是一回事,以M453VG6AE为例,它们基地址分别是什么?

网友A:
这种要看数据手册的划分。

网友B:
不是的,他们功能不同

网友B:
LDROM是用于存储BootLoader的吧

网友B:
ISP Flash是存储用户程序的。

网友C:
新唐就三个flash   dataFlash ,LDROM. APROM ,大多数系列的APROM可分配,与dataFlash共用空间.

网友D:
手册上有地址说明

网友E(2021-02-07):
ISP FLASH是指FMC這個功能(ERASE, PROGRAM, READ)
LDROM是指FLASH裡面的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