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IC_相关函数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1-01-07):
如题,NVIC可启动设置中断优先级,这些函数可以用,但是就是找不到定义在什么地方,有点强迫证,想找开看看,请高手指教在哪个文件里面。

网友A:
在头文件里,那个函数的原型说明部分有。

网友B:
哪个系列的?

网友B:
Library\CMSIS\Include
一般在这个文件,这个是内核的功能,所以由ARM定制的头文件。

网友C:
在中断的那个头文件里有吧

网友D(2021-02-07):
go to defintion不行吗?

网友E:
在...\Library\CMSIS\Include\core_cm0.c裡面

网友F:
去keil下面的資料夾找,新的keil,已經core_cm0.c跟core_cm4包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