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 ADC

楼主(2021-01-07):
ADC, BLE, vi, ic
請問 M451 有開啟ADC中斷模式 NVIC_EnableIRQ(ADC00_IRQn); ,但ADC中斷程式內沒有設中斷點,
單步執行時會一直進入ADC中斷程式,要如何設定才不會停留在ADC中斷程式內?
謝謝

网友A:
没理解什么意思,没有中断函数吗,中断函数内要执行退出中断的指令。

网友A:
在中断函数完成任务后要进行退出中断操作,即清除中断标识操作。一般有库函数的。

网友B:
    /******  M451 Specific Interrupt Numbers ********************************************************/

    BOD_IRQn                      = 0,        /*!< Brown Out detection Interrupt                    */
    IRC_IRQn                      = 1,        /*!< Internal RC Interrupt                            */
    PWRWU_IRQn                    = 2,        /*!< Power Down Wake Up Interrupt                     */
    RAMPE_IRQn                    = 3,        /*!< SRAM parity check failed Interrupt               */
    CKFAIL_IRQn                   = 4,        /*!< Clock failed Interrupt                           */
    RTC_IRQn                      = 6,        /*!< Real Time Clock Interrupt                        */
    TAMPER_IRQn                   = 7,        /*!< Tamper detection Interrupt                       */
    WDT_IRQn                      = 8,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
    WWDT_IRQn                     = 9,        /*!< Window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
    EINT0_IRQn                    = 10,       /*!< External Input 0 Interrupt                       */
    EINT1_IRQn                    = 11,       /*!< External Input 1 Interrupt                       */
    EINT2_IRQn                    = 12,       /*!< External Input 2 Interrupt                       */
    EINT3_IRQn                    = 13,       /*!< External Input 3 Interrupt                       */
    EINT4_IRQn                    = 14,       /*!< External Input 4 Interrupt                       */
    EINT5_IRQn                    = 15,       /*!< External Input 5 Interrupt                       */
    GPA_IRQn                      = 16,       /*!< GPIO Port A Interrupt                            */
    GPB_IRQn                      = 17,       /*!< GPIO Port B Interrupt                            */
    GPC_IRQn                      = 18,       /*!< GPIO Port C Interrupt                            */
    GPD_IRQn                      = 19,       /*!< GPIO Port D Interrupt                            */
    GPE_IRQn                      = 20,       /*!< GPIO Port E Interrupt                            */
    GPF_IRQn                      = 21,       /*!< GPIO Port F Interrupt                            */
    SPI0_IRQn                     = 22,       /*!< SPI0 Interrupt                                   */
    SPI1_IRQn                     = 23,       /*!< SPI1 Interrupt                                   */
    BRAKE0_IRQn                   = 24,       /*!< BRAKE0 Interrupt                                 */
    PWM0P0_IRQn                   = 25,       /*!< PWM0P0 Interrupt                                 */
    PWM0P1_IRQn                   = 26,       /*!< PWM0P1 Interrupt                                 */
    PWM0P2_IRQn                   = 27,       /*!< PWM0P2 Interrupt                                 */
    BRAKE1_IRQn                   = 28,       /*!< BRAKE1 Interrupt                                 */
    PWM1P0_IRQn                   = 29,       /*!< PWM1P0 Interrupt                                 */
    PWM1P1_IRQn                   = 30,       /*!< PWM1P1 Interrupt                                 */
    PWM1P2_IRQn                   = 31,       /*!< PWM1P2 Interrupt                                 */
    TMR0_IRQn                     = 32,       /*!< Timer 0 Interrupt                                */
    TMR1_IRQn                     = 33,       /*!< Timer 1 Interrupt                                */
    TMR2_IRQn                     = 34,       /*!< Timer 2 Interrupt                                */
    TMR3_IRQn                     = 35,       /*!< Timer 3 Interrupt                                */
    UART0_IRQn                    = 36,       /*!< UART 0 Interrupt                                 */
    UART1_IRQn                    = 37,       /*!< UART 1 Interrupt                                 */
    I2C0_IRQn                     = 38,       /*!< I2C 0 Interrupt                                  */
    I2C1_IRQn                     = 39,       /*!< I2C 1 Interrupt                                  */
    PDMA_IRQn                     = 40,       /*!< Peripheral DMA Interrupt                         */
    DAC_IRQn                      = 41,       /*!< DAC Interrupt                                    */
    ADC00_IRQn                    = 42,       /*!< ADC0 Source 0 Interrupt                          */
    ADC01_IRQn                    = 43,       /*!< ADC0 Source 1 Interrupt                          */
    ACMP01_IRQn                   = 44,       /*!< Analog Comparator 0 and 1 Interrupt              */
    ADC02_IRQn                    = 46,       /*!< ADC0 Source 2 Interrupt                          */
    ADC03_IRQn                    = 47,       /*!< ADC0 Source 3 Interrupt                          */
    UART2_IRQn                    = 48,       /*!< UART2 Interrupt                                  */
    UART3_IRQn                    = 49,       /*!< UART3 Interrupt                                  */
    SPI2_IRQn                     = 51,       /*!< SPI2 Interrupt                                   */
    USBD_IRQn                     = 53,       /*!< USB device Interrupt                             */
    USBH_IRQn                     = 54,       /*!< USB host Interrupt                               */
    USBOTG_IRQn                   = 55,       /*!< USB OTG Interrupt                                */
    CAN0_IRQn                     = 56,       /*!< CAN0 Interrupt                                   */
    SC0_IRQn                      = 58,       /*!< Smart Card 0 Interrupt                           */
    TK_IRQn                       = 63        /*!< Touch Key Interrupt                              */
} IRQn_Type;

网友C:
清理中断标识?

网友C:
EADC_CLR_INT_FLAG(eadc, u32Mask)

网友D:
中断只是处理的一个入口

网友E:
主要是对中断的理解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