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模,变结构。

楼主(2021-01-07):
滑模面,变结构,甚么来着?!
这几个字,小学生也会唸,也看得懂,
可是,若非从事 电子工程 者,纵然是大学毕业生,恐难 望文知义!

网友A(点评):
吓我一跳,还以为你在讲结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结构」(元件参数或系统设置)变了,但「模」没有滑,就像 手动转档 那样,不会来回切换。

楼主:
滑谁的模,变谁的结构?!
我想,应该是电路中某些元件的设定或切换吧,比如,万用电表,透过手动换档,改变了表头的周边配置来实现 功能及量程的转换。

楼主:
这电路,普通得不行,
调控对像是 电源及负载的变化,
应对方式一根筋,都是 负反馈,

想改善这种电路的 负载调整率,必须让 R7 随负载而变。

楼主:
根据 欧姆定律,若 电阻 不变,则 电压电流比例固定,
抓取电压与电流的信息,就可得到 反映负载电阻 的数值,当负载变化时 此值才会改变,以此值替代 R7 ,负载的变化就 几乎不需靠负反馈来矫治了。

楼主:
射极输出器的电源抑制比,取决于 基极电位 的稳固程度,
可是,对于负载而言,共集拓扑却成了 共基,纵然加上负反馈(比较放大电路),负载调整率依然差强人意,
R7 加上 T4 ,既能使 电源抑制比 提高,又可让 Uce1 大大减小,不过,负载调整率却比单用 R7 更差,
而且,稳压管置于 比较放大电路 的地脚,工作点波动剧烈的老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
对于 滑模控制 的介绍,始终欠缺 感性认识 这一步的提供,
滑模,变结构,到底甚么回事,业余爱好者 难以从高深的工程数学与艰涩的专业术语中理解得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电路,普通得不行,
调控对像是 电源及负载的变化,
应对方式一根筋,都是 负反馈,

这种电路,反馈愈深(取样比愈大),输出电压就愈稳定,
比较放大器的地脚,扰动剧烈,稳压管位于这里,与其说是 基准,倒不如说是 交流地,
交流地的建立,使稳压器在深反馈状态下依然取得高输出,或者说,同样的输出,地电位愈高,负反馈就可愈深,输出就愈稳定,
运放反相放大电路有 虚地,虚地,既,非直流亦不是交流,而是 除地以外 电位最稳定的地方,这电路中,虚地就在 R4 的中间抽头。

楼主:
滑模的滑,是甚么个滑法?!
是 在一个电路中,两套配置 以开关切换 ?!
抑或是 用两套配置固定的电路,以开关切换?!
如果真的是 开关切换,「滑模」就不适用于 线性体系 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