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 蓝牙鼠标问题

楼主(2021-01-07):
我使用咱们的蓝牙例子,发现蓝牙鼠标单击正常,但是模拟双击,一直都是单击,请问怎么修改

网友A:
一个双击事件是:
    按下->弹起, ->再按下->再弹起的过程,
换句话说, 你需要最起码发送4次,才能让操作系统识别为你是双击
把官网的sdk 的ble mouse 的对应的这个event的代码这样写,就可以实现双击了
(注意wch 的ble是查询实现的, 是不能有阻塞操作的)

网友B:
这个代码放到哪个函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