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请问有没有用AT32F413量产的朋友,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21-01-07):
ADC, USB, IO, dc, AD
我们原来用的GD,目前GD缺货,急匆匆换成AT,程序比较简单,外设资源就用了IO口,ADC和USB。想问一问这里在用的朋友,量产良率和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一个梯队的,放心使用。

网友B:
俺这边用了一些,没发现有问题。你用到的adc 可能需要改下程序

网友B:
我这边是做开发工具的,就目前来说,这个坛子里国产的各家芯片我都测试了,而且,都做了仿真,烧录,量产开发工具。我第一推荐雅特力,资料,可以说是最完善的了,

网友C:
目前使用AT32F415K6U7-4小批量没有问题,暂时就UART空闲中断有问题,通过其他方式规避,另外加上AT32的高性价比,推荐一下

网友D:
已经做了一个小批量了,没有问题的。200套已经出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梯队的,放心使用。

嗯,准备上批量

网友E:
目前没发现有问题,放心使用吧

网友F:
现在的大环境下产能都是个问题,最好是多个备用的选择,AT确实不错。

网友G:
使用ADC需要改动哪些方面,谢谢

网友H:
雅特力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使用ADC需要改动哪些方面,谢谢

常规来说ADC跟ST103兼容,不清楚GD的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