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 at指令的实现问题

楼主(2021-01-07):
想用pic 的串口实现AT指令的操作,想找一下相关的代码学习一下,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就是发个指令,接收应答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B:
你可以先了解下AT指令 码一下. 然后通过串口发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同理, 接受按照一样的规则解码就是的了.

网友D:
你先学会接收串口消息通过不同消息做出不同响应

网友E:
找个数据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F:
不用非要看代码 自己用串口调试工具也能看到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不错的一种方法。记录下来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