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虚拟串口不稳定

楼主:
因为需要给pc端传数据,所以使用usb虚拟串口(参考的CDC例程)开发了一个程序。但是实际用的时候发现很不稳定,正常开机时,pc的设备管理器都能识别到对应串口,也没有单号等其他标识,看着一切正常。但是使用串口助手打开对应串口的时候会有下图这个提示

网友A(2021-01-07):
出现的概率大吗?

楼主:
很大。那位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不清楚啊,可能是电路不稳定。

网友C:
装一下st官方的驱动.

网友D:
虚拟串口本来就不稳定

网友E:
虚拟串口本来就不是那么稳定啊

网友F:
串口松动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G:
本来这个usb就不稳定

网友H:
楼主犯了什么低级错误啊

网友I:
不知道楼主如何搞定的

网友J(2021-10-25):
楼主麻烦告知一下怎么解决,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