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寻址这种方式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21-01-07):
位寻址这种方式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在需要做位处理的地方,对数据进行位操作

网友B:
通常操作为要进行read modify write一个过程

网友C:
但是有了位操作就直接对位地址进行改写,这样会更高效,更方便

网友D:
read modify write这个没用过

网友E:
看几个它的例子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通常操作为要进行read modify write一个过程

这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