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 HAL库USB 多包数据传输

楼主(2021-01-07):
我需要用STM32F429通过USB上传一张2-3Mbyte图片,根据HID的例程修改,通过USBD_CUSTOM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data_to_send, 64)函数每次上传64个字节一个包一个包地传。找到的例程基本就是用这个发送函数发送一个小于64字节的包。如果单独这样一个包一个包地循环发送,丢包会很严重,如果每个包发送中间加1ms的延时,则不会丢包。

楼主:
传送效率大受影响

网友A:
每一个包发送完成后会产生一个中断,函数进入EP1_IN_Callback回调函数在里面加一个标志位

网友B:
HAL库里面没有找到相应的回调函数

网友C:
每一个包发送前去判断是否收到主机发送的IN 令牌

楼主:
但我尝试在每次发包前去判断OTG_FS_DIEPINT1寄存器的ITTXFE位,也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请教下有用过HAL库做过USB多包传输的朋友。

网友D:
看看可不可以将包容量变大

网友E:
每个包发送完是不是有个标志位,你通过这个标志位控制。

楼主:
就是在一直找这个标志位哈,测试了OTG_HS_DIEPINT1寄存器的ITTXFE(Bit 4 ITTXFE: IN token received when TxFIFO is empty
Applies to non-periodic IN endpoints only.
Indicates that an IN token was received when the associated TxFIFO (periodic/non-periodic)
was empty. This interrupt is asserted on the endpoint for which the IN token was received.). 就是在每一次发送前确保这个ITTXFE置1,用BUS HOUND仍然丢包严重。

网友F:
需要通过bulk传输的方式

网友G:
HID默认用中断传输,每一次主机过来轮询最快也要1ms

楼主:
采用CDC(虚拟串口)传输。实测也确实达到了860KB/s.

网友H:
自定义USB设备类+WinUSB做驱动,想怎么传输就怎么传输

网友I:
每包的容量是有上限的吧?

网友J:
每次发包之间延时一下

网友K:
只少一个字节的发送回丢包吗

网友L:
按理说64字节不多

网友M: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N:
最后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O: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