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开了一个定时器中断和串口0中断

楼主(2021-01-08):
N76E003开了一个定时器0中断和串口0中断,两个中断打开后,串口发送数据无法进入中断,单独使用没有什么问题,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A:
仔细看下手册,明确规定了,打开串口就不要开定时器中断[em:10:][em:10:][em:10:][em:10:][em:10:][em:10:][em:10:]

网友B:
串口波特率发生器是不是也选的timer1,可以换成timer3

网友C:
优先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手册,明确规定了,打开串口就不要开定时器中断 ...

有这规定?